pro/e安装说明

楼主(2006-12-13):
这个方法适合win2000/xp,本人两个操作系统都安装过,

楼主:

怎么没附件啊, pro/e安装说明:一、如何虚拟网卡 “我的电脑”--〉“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硬件”--〉“下一步”--〉“下一步”,--〉(“搜索..”等一段时间)--〉“添加新设备”--〉“下一步”--〉“不,我想从列表选择硬件”--〉“网卡”--〉下一步”--〉“制造商”选择“Microsoft”,--〉网卡选择“Microsoft loopback Adapter”--〉下一步”--〉“下一步”--〉“完成”。 现在你已经有一个虚拟网卡了,查询网卡的ip号:“开始”--〉“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dos提示符下敲入:ipconfig/all,回车,你会看到“02-00-4c-4f-4f-50”这组数字,这就是你虚拟网卡的ip号。二、生成license文件。 有了网卡号才能生成里license文件。 将光盘里面的crack目录拷贝到硬盘中,双击“indptc”,会弹出以对话框,在hostid一栏里填入“02-00-4c-4f-4f-50”,点击“creat license”,这时目录里面会多出一个“license”文件,你的license文件已经生成好了。三、中文安装 安装英文版的朋友不必做这步。 “我的电脑”--〉“控制面板”--〉“系统”--》“高级”--》“环境变量”(上面那个)--》“新建” --〉“变量名”填“lang”-->“变量值”填“chs”,(繁体中文填“cht”)。“确定” --〉“确定” --〉“确定”。四、安装pro/e 双击setup,“选择要安装的产品”,只选择“pro/enginner”一项,--〉“下一步”,(等一会),“下一步”--〉到“指定许可证服务器”对话框,选“增加”--〉选“锁定的许可证文件(服务器未运行)”项,在“许可证文件路径”栏指定第二步生成的license文件,(后面的那个文件夹图标是供你浏览的,好找你那个文件)。“确定”“下一步”--〉“下一步”--〉到“ptc ole服务器”对话框,把两个语言对话框改为“chainese_cn”,“下一步”,到“windows 优先选项”对话框,把“快捷方式位置”的“桌面”打勾选中,一直“下一步”,不用理会其他提问,装完就可以用了。 都说pro/e 不好装,但只要装过一次就觉得也不难,我是尽量写的详细了,要是你再装不上,我也没办法,因为你太菜了。

网友:

我的一个同学,怎么都按不上,是不是对电脑有哪些要求,说是安装时没有什么 id地址,请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

安装没什么的,按照系统提示就可以了,有软件附件吗?

楼主:

按上面说的安装,什么问题都不会有的,我给好几个人都装过的,
你要是在局域网中的话,有可能要先把你的物理网卡禁用了,但也不见得非要禁用,如果你是管理员的话

网友:

还是要看你手里是什么版本的
在来看安装说明
在光盘里都有安装步骤的讲解

网友:

楼主我正在下这个3.0的.最后一张碟子估计今天晚上应该完成.
非得要按照虚拟网卡吗?
本身的网卡地址不能用?

网友:

我下的3CD的.按楼主的方法根本安装不了.折腾了一下午才安好.不过还没10分钟就删掉了.这PE的确没SW好弄.

网友:

我怎么不会装阿!根本就没有找到吗!!!!!

网友:

7楼,你在哪里下的啊
能不能告诉我啊,
zwz8006@163.com
或QQ576910095

网友(2007-01-13):

引用 网友A:
0 a9 I7 d2 |. j! U 7楼,你在哪里下的啊
能不能告诉我啊,
zwz8006@163.com
或QQ576910095
我用电驴下的.3CD的中文版本.我已经做了快2个月的源了.春节前一直能保持做源.

网友:

关键是 要知道主机名称和网卡 IP 号就行啦,

网友(2007-02-22):

没有那么复杂吧,我用bt下了一个,很顺利的就装上了呀!

网友:

3CD的本人装过。不过装完后图型转换里面没有DWG格式。很郁闷。其它一切正常。我装的是2.0可能是盗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