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刀补---[请教]

楼主(2006-12-13):
前置刀架用刀尖半径补偿时,用 g41还是g42,后置刀架呢?

网友:

刀尖补偿其实与刀架无关,不论前置还是后置刀架,虽然车床在补偿时只有X、Z轴,但由于前置、后置X轴的方向不同,使坐标系Y向(不要认为不存在)发生改变,后置刀架在操作位置观察时与坐标系一致,容易理解,前置时Y向指向地面,观察时应从下向上看,然后再根据说明编程即可!

网友:

不用管刀架前置后置,只顺着刀具运行方向看刀尖是在切削表面的左侧还是右侧,如在左侧即G41,右侧为G42。

楼主:

谢谢,我琢磨了好久不明白,高手一指明白了

网友(2007-03-07):

请问前面的大哥切削表面指的是那个面
已加工表面
还是待加工表面

网友:

数控书上应该有专门的图片的
光说你也不清楚。你看图(一定要分清前还是后刀架,)
还有1就是用模拟软件,还有2就是车削试验,用木头等廉价的产品试验,你就不是清楚了啊

网友(2007-04-29):

数车刀补按后置刀架。用g42

网友:

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只需看图纸的上半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2007-07-29):

3楼大哥,此言差已

网友(2007-09-27):
完全同意三楼的,说的太对了。

网友:
三楼的方法最好,我们一般都是按这个方法来的!最简单直接,我喜欢!

网友:
其实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只要你沿切削的方向看去
      刀尖在工件的右边用G42;刀尖在工件的左边用G41
  后置刀架刀具在工件右边,所以用G42
  前置刀架刀具在工件左边,所以用G41
     车床在使用刀补时,还要先弄清楚刀尖号,这点也很重要

网友:
刀架后置的数控车床G41为左补偿 G42为右补偿
刀架前置的数控车床G42为左补偿 G41为右补偿

网友:
不用管刀架前置后置,只顺着刀具运行方向看刀尖是在切削表面的左侧还是右侧,如在左侧即G41,右侧为G42。
呵呵,这个话是书本上的一      大错话      ,请大家不要采用
应该是在右手坐标系的基础上观察才对.至于刀尖号码的选择以厂家出来的图号为准确

网友:
14楼的楼主讲的很好.完全同意

网友:
同意3楼说的....

网友:
其实无论是车床刀补还是铣床刀具半径补偿,判断时只要沿着所在坐标平面(例如XZ平面)的垂直坐标轴(如Y轴)的负方向看过去就可以了,再顺着刀具运动的方向往前看,刀具在工件的左边用G41,刀具在工件的右边用G42。

网友:
????????????

数控车还用使用补偿?对好刀直接加工不就行了吗?我怎么在实际加工中没使用过G41和G42啊,用G41和G42有什么好处?请大虾给解释

网友:
大虾们快给答案!!!!!!!!!1

数控车还用使用补偿?对好刀直接加工不就行了吗?我怎么在实际加工中没使用过G41和G42啊,用G41和G42有什么好处?请大虾给解释谁有好的建议请发我的邮箱xiaomutoululu@163.com,谢谢了!~~

网友:
G41和G42是刀具半径补偿,在加工圆弧和锥度的时候用到,能够减少误差.在加工外圆和端面时不需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