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课程设计---[请教]

楼主(2006-12-13):
我现在在做课程设计  具体的要求是

P=2KW           n=1440r/min

带传动i=3.8

 E+ q

一级齿轮i=10/3

二级齿轮i=3

工作状况为   寿命十年    一天两班制  每班8小时

请问各位   我要哪里下手呢???

今天就找个电机 ,就找不到符合的 ,  是不是要选转速相同   而额定功率大一点就行啊?我准备用斜齿轮   请问β一般取多大啊??

楼主:

请教了  请大家帮帮忙看看呢
今天我算了一下β=15
我是用β=14试算的
请问这样的β差值是算大么 ??要不要再重新再算一变  进一步就出β???
在此请教了  谢谢

网友:

电机功率是计算出来的,根据负载,传动损耗,工作时间,等相加得到的!

楼主: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课程设计   谢谢峰哥
不知道什么时候斑竹把我的题目改了的
我设计的是整套的二级圆柱斜齿轮减速器  并不就是设计齿轮
我想请问的是设计的顺序
连这个问题都没有人回答我
真的有点失望
再次谢谢峰哥
还请你帮我看看有什么没有画好的  谢谢了

网友:

是课程设计啊,做减速器啊,学机械的都要过这个哦,我当时做的是行星齿轮减速器,好久了,现在也不做与这个相关的工作,都忘了.......

网友:

画的不错啊,不过大齿轮不用全剖吧,

网友:

做的不错.
不过,要注意
1一下轴承的润滑方式的选择和密封方式的关系,在图中没有体现.
2油尺在俯视图上应该有投影的
3弹簧垫好像有点大,且要注意旋向应是越拧越紧的.

楼主:

谢谢    弹簧垫圈的旋向我还真没有接触过呢
是实践的问题吧
老师没有讲过   我也没有看到过相关的资料
以后会注意的
第二根轴算过了  通过的轴向力  求出最小直径   谢谢大家了
~~~~~~~~~~~~~~~~~~
“轴承的润滑方式的选择和密封方式的关系,在图中没有体现”请问怎么体现???

网友(2008-06-13):
我们也要搞减速器设计   真想找个现成的图纸交上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8173
老兄,点击进入,机械设计课程说明书电子版,这是我的做的,
你说的所有内容都有

网友(2008-09-05):
减速器是学机械的必经之路阿。。。。。当时弄得一头雾水

网友(2013-02-27):
我当时计算就是照着机械设计课本上的例题照猫画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