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机械给纸机设计(多家对比)

楼主(2006-12-13):
在给纸机设计方面,大家更多考虑的是步距和速度,但在与主机同步和最大纸张设计方面上是否有一些想法,如在仿造名家的基础上,加大印刷纸张尺寸上的调整等等,在山东,仿造基础上的改造很普遍,谈谈大家改造后的结果和体会,是否有更好的方案,我这里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和数据,希望和大家共同讨论和进一步改善。

  • · 印刷|主题: 2, 订阅: 0

网友:

我认为,一般的印刷机械厂家最好购买专业厂家的输纸机。如果自己设计高速的在凸轮设计方面也是比较麻烦的。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说出来大家一块讨论。我没有设计过但是比较感兴趣。

楼主:

国内凸轮设计一直是印刷机械的技术瓶颈,高速凸轮大家可以考虑5次多项式(国外已经用到9次多项式了),并用共轭机构,给纸机供纸保证稳定,又可以实现高速;目前我设计的飞达可稳定运行在15000转上,飞达采用三片凸轮的结构,虽然不是共轭,但恢复弹簧已经加大了,调整弹性系数和线径;下一步准备开发共轭的,速度稳定在20000转上。

游客

网友(点评):
没用过5次多项式的,不过做过研究,发现加工精度的影响比较大。俺现在尽量避免使用。

网友(点评):
成功实现18000稳定送纸,20000也开过,但主机双张检测无法通过。

网友(2012-04-07):
楼主厉害呀
20000呀!厉害!静候您的好消息了!
支持改造的想法!但是,在现在、在中国,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

网友(2006-12-16):

不知道去凸轮  改气缸的设计会如何?  我看了别人的1篇论文这观点.
  请问 腊月的黄牛 老师的飞达有设计几个吸嘴.   有用过马贝格对开的4吸2送.人家的东西真的要我们学习太多.

楼主:

莫克机械网友,气动式飞达是新方向,值得考虑,但成熟的应用还不敢说有,好像国内又试制的,结果都不理想,主要是时序问题,重复送纸精度不能保证;机械的优点是重复精度高,工作相对稳定,但凸轮设计和加工要求比较高,我正考虑用共轭凸轮,速度提高到20000印上,预计下一款机器(740X520幅面)的设计就会用到,但是得需要四吸四送的结构,纸张输送平整有保证,同时克服静电所带来的影响;我的现有产品设计只用两个吸嘴,提纸和送纸都比较稳定(主机稳定在12000上印刷),主要还是纸张幅面小,相对要求不高,机构是四连杆机构,共轭凸轮(局部共轭)驱动,恢复力还是要靠弹簧,凸轮精度:轮廓度0.05以内,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点评):
请问您在国内哪家印刷机械厂?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全部采用共轭形式?

楼主:

下一款产品考虑要在给之上增加消除静电的要求,我考虑在吹风上增加负离子来消除静电,不知道能否可行,帮忙考虑一下,加变压器和电刷结构总觉得不是很好.

网友:

我现在一般见到的也就是高压放电排针结构的.这结构成熟,便宜.效果也可以.
关于吹气风如果开太大了,高速时是否会有伯努利效应,变成分纸的阻碍?这可能关系到空气动力学和流体力学的问题.

网友A:

为方便大家讨论,特转帖过来.

在分析了J2108单张纸胶印机输纸机构的基础上, 提出了输纸机构气动化的设计方案,并且提出了利用PLC和相应的行程开关解决输纸机构与印刷系统同步性的具体解决方案, 给出了实现输纸机构运动的PLC梯形图

     关键词:单张纸胶印机;分纸机构;气动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印刷行业也有了历史性的革新。光纤技术,计算机技术不断向印刷行业渗透。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核心的一大批新技术在印刷业的推广应用,使国际印刷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印刷设备方面,印刷机简化了本身复杂的机构结构,光,电,液,气,计算机都运用到了现代印刷设备。因此,高速化、自动化、优质化是传统印刷设备发展的共同方向。为适应现代化印刷的需要,单张纸印刷机的输纸装置也在不断向气动、电动等自动化方向发展。

    气动技术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传动和控制机械的.门专门技术。由于它具有节能、无污染、高效、低成本、安全可靠、结构简单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各工业部门? 。正是由于气动各方面的优点,在国外印刷机制造行业领域,机器设备的气动化设计也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如罗兰印刷机在输纸机构中就大量采用气动控制系统取代传统机械装置,它采用真空输纸板,变速吸气皮带及气动侧拉规,大大减少了机械机构,降低了机械制造与安装,调试的难度。纸堆的左右位置及给纸机的后关位置可通过气动开关精确控制,从而保证了双面印刷的套印位置准确。

  l 单张纸胶印机原分纸机构的工作原理

    人们知道,单张纸印刷机的输纸机构是胶印机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件,它的功能是将纸张分离,并将其传递到输纸装置。里 吸嘴机构,压纸机构和递纸吸嘴机构等组成,J2108机输纸机构的机构及其运动原理。

  其各部分在印刷工程中的运动工作原理为:

  1)分纸吹嘴向下移动,吸住最上面的一张纸,上抬并后翘,以防止双张并有利于压纸吹嘴的插入;

  2)压纸吹嘴插入,压住下面的纸并打开吹气气路吹风,使上,下两张纸分开,同时探测纸堆高度;

  3)递纸圾嘴向右运动,吸住纸张,比时,分纸吸嘴与递纸吸嘴同时控制纸张,进行纸张的交接,即由分纸吸嘴交给递纸吸嘴;

  4)分纸吸嘴切断吸气气路放纸,完成纸张交接,并随即上升,此时,压纸吹嘴停止吹气离开纸堆,这时,递纸吸嘴向左运动将纸张输出。为保证纸张的正确交接与运输,递纸吸嘴应实现一定的轨迹。递纸吸嘴的运动轨迹按运动特点不同分成4个阶段。

d段:递纸吸嘴上升并向右返回;
  dn段:递纸吸嘴下降至。点最低位置吸取纸张;
  n6段:递纸吸嘴吸住纸张上升,完成与分纸吸嘴的纸张交接,即当递纸吸嘴吸住纸张上升的过程中,在达到b点之前,分纸吸嘴也上升并进行放纸,所以n6段的运动轨迹是纸张的交接过程,在n6段,递纸吸嘴与分纸吸嘴同时吸住纸张。6c段:当到达b点分纸吸嘴放开纸张后,递纸吸嘴吸住纸张向左运动送纸。当递纸吸嘴到达c点时,纸张的左边缘已通过送纸轴即可放开纸张,接着进入一个工作循环。由图1 b分纸机构的运动原理图可以看出,实现保证输纸机各机构运动轨迹主要是由凸轮机构实现的,由于凸轮机构的特点,因此现单张纸胶印机输纸机构存在着以下缺点:

  1)由于机械凸轮各部件的制造和装配误差的调整十分困难、费时、费力;

  2)凸轮长期运行磨损快、寿命短,易出现故障;

  3)如果其运动工艺改变时就要重新设计凸轮。基于输纸机构的运动轨迹特点以及原机构在加工及使用上的不便,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此机构进行改进,而气动元器件则是理想的选择。

 2 气动化设计方案
    由以上原输纸机构的工作原理可以看到,输纸机构的运动分别由压纸运动、分纸运动以及递纸运动组成。其主要运动发生在接触纸张的时候,而其它时间段的运动轨迹对印刷质量无影响。因此根据原输纸机构的运动特点,利用气动元器件对输纸机构的压纸吹嘴机构、分纸吸嘴机构和递纸吸嘴机构分别进行气动化设计。

  1)压纸吹嘴运动。

    压纸吹嘴机构是输纸机构中的一个重要机构,它是保证单张纸输出的一个重要环节,J21O8机是通过2个凸轮来保证其完成功能的。在这里,通过利用2个气缸同样也能保证其功能的实现。

    从图3可以看出,气缸I来控制压纸吹嘴的摆动,以避免分纸吸嘴和递纸吸嘴输纸时,压纸吹嘴与纸张的干涉。小气缸II保证压纸时压纸吹嘴的运动是直上直下的,以免搓动纸张,造成乱纸。

  2)分纸吸嘴运动。

    分纸吸嘴机构在压纸吹嘴的协助下完成纸张的分离工作,对其运动也有着具体的要求。机构能够很好地代替原J21O8机中凸轮控制的分纸吸嘴机构,实现其功能。气缸I控制着分纸吸嘴的上下运动以保证分纸吸嘴可靠接触纸张并使其脱离纸堆。而气缸II则保证分纸吸嘴吸住纸张后能够立即快速翻转一个角度(摇头),以避免双张及多张的出现。

  3)递纸吸纸运动。

    递纸吸嘴机构的运动相对压纸吹嘴机构和分纸吸嘴机构来说运动最为复杂,在这用3个气缸来实现其必要的运动轨迹(见图5)。首先气缸I作用控制递纸吸嘴下降到纸面上,这时吸气阀打开,吸嘴吸住纸张;再由气缸III控制吸嘴实现纸张向上及分纸吸嘴方向的运动,以使两吸嘴之间的纸张松弛,避免纸张撕破;气缸II 控制递纸吸嘴完成纸张向输纸台的转移。以上3种气动机构完全能够实现单张纸胶印机输纸机构所需实现的运动。对于单张纸胶印机来说,输纸机构的运动要保证与印刷部件运动的同步,这样才能保证EO,~U工作的顺利进行。J2108机是通过牙嵌式离合器来保证其同步的。对于所设计的气动机构来说,这种方法则不可能了。在此,可在压印滚筒轴上安装一开关凸轮来控制一行程开关以保证其同步。

    由于本机构采用了大量的气缸,继电嚣蟹制无疑增加了控制系统的不可靠性,而PI C控制则结构紧凑、戛应快,使用安全可靠 。所以通过PLC来控制压纸吹嘴机构、分纸吸嘴机构以及递纸吸嘴机构之间的协调工作。设订出PLC的梯形图。

    图7输入端除0001接的是凸轮带动的行程开关外,其它均为各气缸的磁性开关,由此来保证气缸的顺序动作。将递纸吸嘴停止吸气以及吹气由凸轮开关控制能够保证递纸在多大速度时都能够与叼纸牙排以及前规同步。

  3 结 语

     由以上可看出,气动化结构简单易行,不但能够保证输纸机构的运动性能,而且在技术上保证了与其它部件工作的同步。由于其结构的简化,将大大地降低印刷机制成本上升,而且是由于某种原因取消了凸轮机构,可提高系统的动态特性,减少了故障的隐患.

楼主:

这套设计很新颖,也是发展方向;如果在关键性问题上能够得以解决,那可真是个好方案;我结合机械式的有以下观点: 送纸吸嘴与过桥皮带的速度匹配一定要考虑,这是给纸机的关键所在;送纸吸嘴气缸(气缸II)的速度能否与过桥的运行速度以及压纸轮的下压时间同步?气动的最大缺点是无法控制中间过程,也就是控制气缸的伸缩速度很麻烦,采用凸轮控制,在送纸过程中,纸张的速度是是逐渐加速的,最终达到过桥运行速度,然后在压纸轮下压住纸张过程中交给过桥,如果这个交接不好,是无法开高速的(15000转),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仿造国外的,但达不到国外的水平的原因之一;送纸吸嘴驱动凸轮有一段曲线是恒速段(加速度为零),要考虑。 和过桥交接,实际上可以采用送纸过程中的两处位置:一种 V=常数 a=0; 另一种V=0 a=0;不过大部分设计取第一种;第二种对调试要求过高;凸轮设计还要考虑加速度连续(无冲击)。

游客

网友(2012-04-07):
有见地

网友A(2006-12-22):

纸张经过加速后,       定位处的减速也很重要 .    现在国内好像没听说哪家有这机构的.国外的倒是多家.

网友(点评):
我见过输纸皮带是变速的!用的是椭圆齿轮机构!到前规处就减速了!

网友(点评):
俺采用偏心齿轮机构减速

楼主:

纸张印刷完成后的减速(手纸系统)很重要,小机器是通过链轮和链条的转动转为平动的过程中,再加上拖纸尾吸风装置和风淋系统来降速,收纸时的速度大约是印刷过程中纸张线速的70%--80%,过桥速度大约是印刷线速的1/3左右,过桥速度慢些对印刷薄纸有利.

网友:

收纸部分如果是机械减速,是比较复杂的.复杂的东西可靠性就是成问题.  变速输纸对前规定位有好处.薄纸减少弯曲,厚纸减少反弹,   罗兰RZK机的前规就有缓冲机构.

楼主:

定位后的二次加速听说过,也见到过,至于在前规处的缓冲机构,还没有了解,莫克机械网友能否介绍一下,对于我来说这还真是个新东西,等待学习,谢谢了。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前规先接到纸张,再和纸张一起向前运动,到前规最终定位的位置,定位完成后下摆,它的前规运动轨迹不是定心的.  结构复杂, 维修不便,国内的仿型机就没有模仿了. 它是偏心上摆式牙排的. 给纸机是马贝格的.

网友:

给纸机的输送带现在也向无压轮,吸气式方向发展。没见过实物,不知道具体如何。

现在厂里的产品许多都有轻轻的压轮印迹,烦人得很。

楼主:

海德堡机械有真空吸气带式的结构,潍坊华光刚刚有仿造的结构样机,市面上见得到,过桥板上面开孔(皮带下的区域),同时皮带上也开孔,过桥下面是真空吸腔,接真空泵。你的情况,我建议在压轮上涂后炮膏,减轻压力会有效果。

网友:

罗兰也用吸气带了。华光好像是和高宝合作,生产4开多色。

后炮膏是什么东东?
减轻压力效果是明显的,我这已经是最轻了。  景德镇的机子最明显,我不懂得厂家为什么要放弃以前方便的结构,改用现在这种垃圾结构,几乎无法调节压力,(用6mm螺栓直接压的,多转点太紧,少点太松。晕)

楼主:

改为弹簧片的,这样比较好,我们的多色机一直采用老机器的结构,很实用。后炮膏德国进口,是一种排斥油墨的化学制剂,耗材销售的地方有,多用于传纸滚筒表面涂抹(印刷表面贴在滚筒面上的一类传纸滚筒),防止传纸滚筒沾墨后蹭脏后面的印品。

楼主:

华光刚出一种二型机,在北京展会上展出过,我见到了,你打听一下看看,不过我不是华光的,但离他们不远。

网友:

景德镇压纸轮就是装再弹簧片上的,螺栓顶在簧片上,关键是它的弹簧片太硬了象钢板。以前单色是用扭簧加槽盘的,压力调节稳定,方便。
 现在它的单色机,还是配那种的,多色机就是这样弹簧片的,从生产上来讲,好像没什么优势。(更贵,更重,生产线上又多1种。它的输纸机部分单,多色是通用的)

网友:

找到了 华光2型  1 p, m; T; U0 W* T
无轴传动?

楼主:

华光二型机是在老机型基础上把给纸系统改造了一下,外形变更了,但印刷品质上没有变化。

网友:

那它的无轴传动呢? 国内单张好像还没有。到底如何工作?输纸机是买现成的吗?跟海德堡之后,马贝格也在中国开厂了。

楼主:

无轴传动他们没有这种结构,这种结构在轮转机中有应用,单张纸胶印机还没有应用,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成本过高

网友(2007-03-21):

高宝有一款机器,输纸系统的动力不再通过连轴器或链条传递动力而是直接有一台伺服电机带动旋转并且和主机保持一定的时序关系。调整时序可以从控制台调节。这也是伺服技术在单张纸印刷机上的进一步应用。

网友:

如果纸张有粘连怎么办呢?

网友(点评):
那就是故障了!

网友:

纸张粘连是环境湿度不合适引起的,所以印刷车间厂都有湿度控制系统。湿度合适的吹气可以消除静电,防止纸粘连。

网友:

第26楼   有具体的纸张粘连问题吗?  如果有可以探讨下。

网友(2008-09-13):
吹风上增加负离子来消除静电不是已经有很多家在做了吗,就是国内的做的比较粗糙.

网友(2009-03-29):
气缸的气源稳定性跟响应速度如果技术跟得上,(15000转)相当高速了,恐怕气缸难啊,气源至少要自备储气灌。那么凸轮机构会被淘汰。具体的要看,不同的机台类型。有些不需要柔性生产的机子就可以用凸轮机构优先选择它的稳定跟低失误率的优点。一些国外的旧设备的凸轮机构确实很稳定。个人认为五项的曲线精度跳动都很稳定。国外的软管印刷机用的也是共轭凸轮机构精度可以达到0.01800mm内,我们的不知道可以达到多少,HINTERKOPF可以达到0.03mm,可以去研究下

楼主:
大家多发表不同的意见,我也能够从中看到不同类型设备的应用,在新产品开发中加以借鉴和改善。

网友(2009-07-05):
小弟搞模切机的,很多结构类似,有幸学习了
有机会向二位版主讨教
我们的飞达是自己开发的,确实不容易做

网友:
我们公司专业生产各种印刷机的齿轮和凸轮已经与上海光华,山东威海等十几家大中型企业合作,欢迎各种同行来我公司参观指导洽谈业务,公司名称:浙江温岭宏晟机械有限公司,联系人:仝永党,电话:0576-86215700,传真0576-86125700。

网友(点评):
大虾能说下你们加工墨路上的槽凸轮用的是什么设备吗?加工用的数据是什么格式?

网友:
受教,不知道是哪家单位的,有空可以聊聊
3# 腊月的黄牛

网友:
讲的还挺内行,我厂专业生产N364给纸机,对飞达N71分离头,没见有什么重大改进。因为其基本工作原理是一样的,想到有质的飞跃理论上可行性值得研究。

网友(2009-08-22):
5# 腊月的黄牛 请问前辈,20000印是不是说每小时印20000纸,飞达每小时分离20000纸的意思?(问题有点低级,请勿见怪)

网友:
20000印是不是说每小时印20000纸

这个是的。

飞达每小时分离20000纸的意思

这个的话,估计还要高一点。

网友:
谢谢兄弟,那你知道国内飞达每秒钟最多能分离传送几张纸不? 37# BB7290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造基础上的改造,这个这个怎么进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一个地方啊~!在温岭什么地方,新河?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刚刚入门,不清楚。

网友:
学习!刻苦学习!!转行做印刷设备!初来者学习

网友(2010-01-07):
腊月黄牛您好,我最近在做一个印刷机送纸机构的课程机构的设计,想通过贵网站找点资料
如果您方便,能把方案发到tanbbin@yahoo.com.cn这个邮箱吗,万分感激

网友:
请问楼主,何谓三片凸轮,是不是由三片凸轮叠加产生的凸轮?类似共轭凸轮,但多出的一片有何作用?

网友(点评):
应该是吸气凸轮、送纸凸轮、压纸凸轮。这三片都不是共轭形式,采用弹簧复位。

网友:
纸张经过加速后,       定位处的减速也很重要 .    现在国内好像没听说哪家有这机构的.国外的倒是多家.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指到位减速机构啊?

网友(2010-08-17):
请问现在那家做的给纸机比较便宜?请各位行家指点,我想买一套跟我的机台配套,谢谢

网友:
请问现在那家做的给纸机比较便宜?请各位行家指点,我想买一套跟我的机台配套,谢谢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买点,超低速的即可,我不嫌慢,尺寸,大度8开。

网友(2011-04-07):
社区有精英哦,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浙江通业专门做各种给纸机,我们也可提供,但我们主要做印刷机整机,不单单做给纸机这一部分

网友(2011-06-03):
  世界公认有五大印刷机品牌:德国的海德堡、罗兰和高宝;以及日本的三菱和小森。
    海德堡胶印机输纸方式普遍采用步带式标准输纸(对开机)或真空吸气带式输纸(四开及八开机),标准输纸机具有稳固的结构,可以适用于多种承印材料的印刷,而吸气皮带式输纸则使操作与调节方便快捷;纸台的上升采用无级方式,可针对纸张的实际厚度改变上升高度,使吸嘴与纸堆的相对位置保持稳定;下摆式递纸牙可保证递纸机构机构简单、调整方便;滚筒排列采用“七点钟”方式用于采用倍径压印滚筒的印刷机,可满足滚筒排列要求,方便传纸,有利于印刷质量的提高,特别适合于厚纸板类承印材料的印刷;输墨系统采用21根墨辊排列,满足“前重后轻”的上墨原则,并可实现墨流快速反应;润版系统是由5根水辊组成,水斗辊与墨斗辊相仿做分区处理,并采用一排轴向可调吹风扇将多余的润版液蒸发掉。润版装置具有自动速度补偿功能,可实现快速水墨平衡及在印速改变时保供水稳定;收纸装置采用吹气导纸垛,双增喷粉装置可使纸垛平稳齐整,还可节省30%的喷粉量。除此之外,海德堡还在增强印刷机自动化控制能力方面努力。从CPC油墨遥控与套准系统、CPTRONIC印刷机一体化控制系统到CP2000印刷机自动控制系统,实现了印刷质量的自动监测及控制。通过配置全数字化电子显示系统,还可实现一体化操作与管理,从而能够达到更优秀的产品质量、更短的印刷准备时间和更少的印刷机维护、更高的印品产量。
    曼罗兰单张纸胶印机的技术
    罗兰700标准型印刷机采用下摆式前规和下摆式递纸牙,使纸张输送时平稳准确;双倍径压印滚筒,减少了多色机组间纸张交接次数,使纸张交接误差大大降低,并可使印品表面平滑,减小压印时的网点变形;采用“七点钟”滚筒排列,可以使印刷纸张完全通过橡皮滚筒压印后才交接给递纸滚筒,减少了由于印张尾部印刷过程中进行纸张交接所带来的网点变化及套印问题;供墨系统使用仅16根墨辊的快速反应墨路系统,供墨方式采用中央给墨法,并带有主窜墨辊“自动分级调节”及“墨链自动分离”功能,具有墨辊直径大、散热性能好、适用于高速印刷的特点;润湿系统采用Roland Deltanmatic三角式酒清润版系统,对消除“鬼影”,减少“白斑”有良好作用;采用无筒身筒腹的“一字型”传纸装置,可以防止对印张产生接触及蹭脏,还可以不必加装防蹭脏网布,操作十分方便,有利于减少印品损耗;印版的对角线套准,可利用传纸器的偏心自动调节完成,不必通过印版滚筒偏心调节,从而减少了过版纸浪费,克服了由于印版滚筒的偏心调节对橡皮滚筒及靠版墨辊所产生的平行度偏差。
  大量采用气动控制系统取代传统机械装置是曼罗兰印刷机的一大特色,它采用真空输纸板,变速吸气皮带及气动侧拉规,大大减少了复杂的机械结构,降低了机械制造与安装、调试的难度。纸堆的左右位置及给纸机的关后位置可通过位动开关精确控制,从而保证了双面印刷的套印位置准确。为提高单张纸多色胶印机的自动化程度,提高印刷质量,减轻劳动强度,曼罗兰采用了PECOM控制系统,可进行电子印刷控制和预设置。在印前作业准备时将纸幅纸厚等数据输入控制台,便可自动精确地完成给纸机飞达头前后高低位置、前规、侧规、收纸真空吸气轮、喷粉装置及印压力等的精确快速预调,减少了准备、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益。曼罗兰公司不仅在传统胶印设备的开发领域不断进取,还在数字印刷方面有所造诣,从其独立开发的DICO Web卷筒纸数字胶印机上可以看出,曼罗兰将传统胶印技术与现代数字印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胶印技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高宝单张纸胶印机的技术
    KBA105具有21000张/小时设计时速的极高印速,除采用目前流行的下摆式递纸、下摆式前规、倍径压印滚筒、气垫传纸、纸台自动居中、气动收纸装置外,还独创了“四提六送”的给纸飞达,吹、吸嘴均可电动调节,使调节更快捷、方便,输纸更稳定、准确;采用真空输纸,可实现四阶段变速传纸,四个气腔可以保证在靠近给纸台端吸气压力大,靠近前规一端气压为零,实现了纸张交接所需要的速度变化;气动侧拉规可实现精确定位,用光电控制拉纸不到位问题;超声波双张检测装置对厚纸、特殊印刷材料及墨色浓厚的印品十分有利;输墨装置是采用5根不同直径靠版辊的单墨路输墨系统,窜墨辊可抽向窜动,用以消除“鬼影”,墨辊数量少(15根),直径大,可实现印刷墨色快速变换,减少了纸张浪费和清洗时间;润湿装置采用直线式传水,可同时适用于普通润湿和酒精润湿;传纸及压印滚筒采用“锚爪式”叨牙,可省去了印刷过程中厚薄纸转换时必须的调节牙排工作;上版方式可采用全自动上版(有输、收版盒)或自动上版(有输版盒),减少了停机辅助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利用传纸滚筒可进行对角线套准调节,而无需使印版滚筒单边偏斜移位,保证印刷机的运转精度。
为了增加机器运转的稳定性,提高运转精度和保证印刷质量,KBA105还采用下部机身一体浇铸、T型墙板安装方式,既减少了机器振动,又解决了润滑油泄漏问题。
    小森单张纸胶印机的技术
   小森印刷机的给纸装置采用了八吸嘴设计,可以对 0.04mm -0.8mm 厚的纸张实现稳定输送;采用机械式、光电式及感应式相结合的双张、空张检测装置,可对给纸过程的歪斜、双张、空张等印刷故障进行控制,保证纸张输送准确无误;递纸机构在摆动递纸牙轴上安装了防散尾装置以补偿纸张散尾;同样采用双倍径压印滚筒及双倍径递纸滚筒,可满足印刷承印材料及印刷质量要求;传递纸滚筒上的牙轴采用了大直径扭力杆牙轴,可增加其强度,提高安全性及稳定性,叨纸牙垫调整装置则可以对厚薄纸作出快速反应,减少了调机时间;由于使用了特殊加苛进行± 0.2mm 偏斜的滚筒轴承,印版的对角线套准调整可通过印版滚筒的轴向偏斜来实现;输墨系统采用长墨路方式,依靠四根不同直径的靠版辊和四根窜墨辊保证印版墨色均匀;输水系统采用反转传水的五辊连续供水方式,可直接为版面提供稳定、均匀的润版液;收纸采用防印张偏斜装置,还配有可自动分离有问题印张的双收纸装置。
    三菱单张纸胶印机的技术
    三菱单张纸胶印机主要包括F系列、H系列及钻石系列,其 3F 系列胶印机印刷速度为13000张/小时,3H系列及钻石3000系列胶印机最高印刷速度可达16000张/小时。
    三菱公司钻石(DIAMOND)3000系列胶印机。除使用广泛采用的倍径压印滚筒、“七点钟”滚筒排列及自动、半自动上版以外,其飞达装置采用仿真设计技术,并进行了优化设计,可以实现各种规定尺寸内4.5张/秒的平稳分纸;采用真空变速输纸及真空走纸调整,可实现纸张稳定走纸及交接准确;采用新式油墨键,减少了油墨与墨斗键的接触,使其反应灵敏并易于清洗;窜墨摇动停止机构,可以保证机器空转时窜墨停止,减少恢复印刷时的废张及机构的磨损;墨辊温度控制系统的使用,可使墨辊表面的温度不变,减少印品墨色偏差,稳定印刷质量;润湿系统可进行三重变换,减少印品墨色偏差,稳定印刷质量;润湿系统可进行三重变换,以适应各种印刷图案所需的润湿方式;翻转滚筒叨牙采用双叨牙结构,可保证高精度的叨纸和翻转;收纸装置采用厚薄两用真空减速收纸辊、收纸气动室,保证了各种规格的印张都能稳定收取,减少划痕和蹭脏。 为了建立从印前系统到印后加工系统的数字化工作流程,三菱公司研发了MAX-net系统,它不但能够具有印刷机的控制功能,还可以与工厂和办公室远距离联网,从而随时掌握印刷设备运转状况,及时发现印刷故障并迅速进行维修指导。

网友F(2011-07-09):
回复 楼主:

1.  纸张输送的方式很多,别的不多说,来几个飞达头给大家看看,

网友(点评):
第三张是检品机的飞达吧?

网友(2012-01-05):
引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1.  纸张输送的方式很多,别的不多说,来几个飞达头给大家看看,

大幅面纸张、单页纸上纸机构是不一样的。

网友:
印刷设备算是机械比重较大的一类设备了!羡慕你们啊!!

网友:
xue xi yi xia。。。。。

网友(2012-03-23):
{:soso__3419049825043533360_4:}

网友(点评):
上面的飞达头做工太粗糙了

网友:
我朋友做的飞达头,改造的景德镇的

网友(点评):
原型来源于上海光华K9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方便大家讨论,特转帖过来.

在分析了J2108单张纸胶印机输纸机构的基础上, 提出了输纸机构气动化的设计 ...

您好!我想问的是:气缸输纸能否达到同步?>10000张/h的速度额

网友:
前有腊侠和莫侠的华山论剑,高屋建瓴,甚是精彩。

网友(2012-04-27):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前规先接到纸张,再和纸张一起向前运动,到前规最终定位的位置,定位完成后下摆,它的前规运动轨迹 ...

传说中的超越递纸

网友:
楼主的这个帖子不错,想问一下,现在国内用气缸代替飞达凸轮的生产厂家,使机器达到协同作用使用的传感器的型号有哪些?

网友(2012-09-05):
这个帖子好久没有人回复了,高人都出来指导一下呀???
请问国内输纸机的主要技术瓶颈是什么。。。。

网友:
学无止境,受益良多,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凸轮设计一直是印刷机械的技术瓶颈,高速凸轮大家可以考虑5次多项式(国外已经用到9次多项式了),并用 ...

       你好,问一下,这个转速单位是什么?转/分钟??
       我是连接器行业的,我们的插针机转速能达到1000转/分钟(60000转/小时),用的是共轭凸轮,曲线用的是 “改进梯形”。
       个人感觉,高速凸轮曲线用“改进梯形”较佳。

网友(点评):
高速凸轮除了要看加速度外,还要跃度最小且连续。这时,现有的凸轮曲线或多或少都有不如意的地方。要求很高的场合俺采用多目标优化法来确定曲线。

网友(2012-11-08):
引用 楼主:
国内凸轮设计一直是印刷机械的技术瓶颈,高速凸轮大家可以考虑5次多项式(国外已经用到9次多项式了),并用 ...

有成熟产品在使用吗??我们可以参观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凸轮设计一直是印刷机械的技术瓶颈,高速凸轮大家可以考虑5次多项式(国外已经用到9次多项式了),并用 ...

9次多项式!!

网友:
图文并茂,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2015-01-17):
关于输纸部套!其实现在国内的机器啥都不差!只是很多的细节的问题没有处理掉!举个很简单的列子当你高速度运转的时候,你的机械动作完全跟的上。但是吸头里的吸气残气如何解决。好多的机器都存在这个问题,导致送纸不稳定。送纸吹风时间控制,还有就是高速送纸时候就本人的调式的经验,压脚的吹风根本可以关掉。好好的利用送纸吹风和分纸吹风。。。。

网友(2016-01-20):
引用 楼主:
国内凸轮设计一直是印刷机械的技术瓶颈,高速凸轮大家可以考虑5次多项式(国外已经用到9次多项式了),并用 ...

你好 ,你的见解很有见地

网友(2016-10-27):
专业供应飞达送纸机构的齿式离合器,

网友:
先学习,暂时还没法参与讨论问题

网友(2018-06-16):
大神级,学习了。我公司到处寻小型飞达产品,一万转以内都行

网友(2020-10-08):
引用 网友A:
纸张经过加速后,       定位处的减速也很重要 .    现在国内好像没听说哪家有这机构的.国外的倒是多家.

DSFD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