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材料的砂可以切割钢材,不产生火花?

楼主(2006-12-14):
所在单位为矿山企业,现有一台山东法因数控机械有限公司产的CWC2012型数控水力切割机。

因为在要有瓦斯的工作环境中工作,要求在切割过程中不能产生火花。在该切割机用邢台的60目的沙切割铁板试机时发现,会产生极少量的火花,溅射距离大约25cm,经测试该火花可以点燃氧气和乙炔的混合气。

请问是否有方法使切割过程中不产生火花!

谢谢赐教!

网友:

产生火花是正常现象,硬的微粒冲击金属,动能经制动转化成热能产生燃烧。控制火花的方式是要控制作业场的气氛,通过设置气体或液体屏障将热源隔开。

另外,不是所以的火花都有引燃能力的,有的火花是不足以引燃可燃气体的,这要通过实验决定。

网友(2011-06-03):
试一试你们的砂子吧,质量优良,辉煌矿业:13775400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