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方形座轴承上轴总是晃---[如图,请教]

楼主(2006-12-14):
请问各位大虾带方形座轴承上轴总是晃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纳闷就是因为装在两个轴承上!

网友:

这种轴承好象是可以调心的,所以要晃动.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此轴承肯定是调心轴承.

网友:

此轴承为外球面球轴承,具有自动调心的功能,一般为正负3度,我认为你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同时你查一下轴承和轴承座的配合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