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电气传动应该如何下手?---[求教]

楼主(2006-12-14):
本人跨行工作,原来学化学,现在搞液压传动与控制,想学习一下有关电气方面的知识,由于没有基础,感觉无从下手,希望大家能给点意见,有什么好的入门书籍给推荐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电工学~各大新华书店及二手书滩均有销售

网友:

关键是有实际的项目可以做, 然后参考不懂的知识找参考书

网友:

电工学全是理论的东西,什么计算电阻哦功率哦

还是看看电器元件方面的书:接触器、继电器、按钮、开关、断路器、熔断器等等

拉着老师傅,打开电控柜,叫他给你讲,那样快一写

网友(2007-01-15):

我也想在电的方面加强以下自己,还请大虾们多多指教啊!

网友:

还是先解剖几个配电柜比较好

网友:

从现场问题的处理开始,遇到难题再找资料,这样提高快一些.搞控制PLC也得学,而且现在大多都用PLC控制了.

网友(2007-03-25):

电工学,液压,原理学,等

网友(2007-10-16):
楼主可以拿着图纸到电器柜里找元件,数电线,有一个月也就入门了

网友:
自己想的,我都不一定做得到

先把电器里面各种电器元件搞明白什么道理,应该比较容易懂,在学一些典型的电路,互锁、自锁、多地控制、远端控制之类的。
     之后就找到一个电气系统及其对应的图纸,一根线一根线理出来,
  之后自己话一个自己人认为能够表达清除的图,不必要符合电器标准,只要自己能够理解,
  然后对着图,站在一个全局的角度思索他控制的原理以及实现的方法

网友:
回楼主,建议你先看看《电气控制线路》,里面讲的是点动、长动、自锁、联锁,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慢慢看看电气图纸,对电气的文字符号及图形符号有所了解。

网友:
个人观点
最快的方法是先找些电器元件,接触器、继电器、开关、按牛等,拿电线按照电路图去配线,拿本教材。肯定不会,我觉得先实践,在去看书能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