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折弯机-AMADA-RG系列 [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6-12-14):
我想了解RG系列的数控折弯机:

   系统分别是:B/G、DC9Ⅱ、DC9Ⅲ、NC9-EX、NC9-EXⅡ,想了解这些系统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和特点,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我公司用的是RG100A  ,感觉还可以

网友:
Re: 数控冲床-AMADA [请高手赐教]

让我去查查先

楼主:

那请问是什么系统的呢?是B/G、DC9Ⅱ、DC9Ⅲ、NC9-EX、NC9-EXⅡ中的那一种呢?
~~~~~~~~~~

网友:
Re: 数控冲床-AMADA [请高手赐教]

amada好像现在主推直流伺服马达的冲床,是amada这两年新出的,比液压的省电

网友:

我也很想了解数控折弯的原理,包括磨具和折弯的角度限制等等

网友:

数控折弯机-AMADA-RG系列
是下驱动。有三缸。和双杠,单杠几种。一般角度的调节在左边下面有个数显手轮可以调节。具体的话你可以访问amada官方网站。我用过RG-100

网友:
Re: 数控冲床-AMADA [请高手赐教]

amada数控冲床在80年代进入中国,它主要有两种机型一种机械,一种液压。直流马达是最近的产品。
优点:amada在我国进口数控机床最多的钣金设备。售后服务比较有保障,价格要比欧美及其便宜。
缺点:不适合加工表面要求较高的产品。因为刀盘比较容易画伤表面。如果想要购买机床最主要的是开你的产品。要不就得不偿失

网友:
Re: 数控冲床-AMADA [请高手赐教]

斑竹分析的有理

网友:
Re: 数控冲床-AMADA [请高手赐教]

amada 在中国销售的机床在日本比较少看到,在日本销售的机床在中国比较少看到

网友(2007-01-24):
Re: 数控冲床-AMADA [请高手赐教]

4楼有道理

网友:
Re: 数控冲床-AMADA [请高手赐教]

amada的现再都是生产高档次的设备了,一般的已不生产。而且比起国内的在价格上要昂贵很多。

网友(2007-04-10):
Re: 数控冲床-AMADA [请高手赐教]

个人认为PEGA的比VIPROS好,故障率低.PEGA为飞轮式的.VIPROS为液压式.

网友:
Re: 数控冲床-AMADA [请高手赐教]

VIPROS我只知道这个

网友:
Re: 数控冲床-AMADA [请高手赐教]

现在AMADA主推的是交流AC255(交流伺服打击)

很多较先进的技术在AC255上体现。如 交流伺服(丝杠)打击,喷油润滑,真空吸废料等。。。

网友:
Re: 数控冲床-AMADA [请高手赐教]

我做过Amada进我国最早的一台PEGA机,只有两个字的评论(耐用),虽然现在看来是较落后了,但是加工出的产品较为稳定,现在我使用用的是EM2510系列,听AMADA公司的人说目前也算是AMADA在中国最先进的设备了,有些资料你能看看.

网友:
Re: 数控冲床-AMADA [请高手赐教]

我正在使用AMADA 的ARIES-255NT冲床,感觉操作,冲切质量和编程各方面都还不错

网友(2007-05-10):
Re: 数控冲床-AMADA [请高手赐教]

我也做过AMADA声音太响,三个月差点把我耳朵废了

网友:
Re: 数控冲床-AMADA [请高手赐教]

是啊,噪音是大点。没办法要吃饭啊!多注意休息,这样好电

网友(2007-09-10):

  DC的呢就是简易的数控折弯控制面板,,NC 是全数控的控制面板,,先进的多

DC  1  2  3   代的我用过
C9——EV的我也用过!~~~它都只是板本的升级!~~~~
特点呢??怎么说呢???
肯定是NC 的速度  精度好!~~~~

  NC的功能多!~~

网友:

NC9EV III 是三轴控制,能够与数控冲床等等其他工艺机床的数控系统相连,而且在液晶14寸的显示器上能够在事先编程之后的数据输入之后显示出折弯的步骤,以及工件应该怎样摆设,
在输入板厚,材质,成型尺寸,折弯角度,使用模具,模具在机器上所安装的位置,可以从控制器器内部拥有的材质及模具数据自动计算出各轴的定位值。
输入共建的板厚,材质,断面形状,指定断面形状的折弯顺序,控制系统从内部拥有的材料及模具数据自动计算出各轴的定位值。

AMADA DC 9III是双轴控制,自动后定位器和、D轴(深度)合成一体的小型悬吊式操纵器,
可以设定折弯速度以便从容控制,此外还可以设置开始慢速折弯位置以及工步间的等待时间也可以设定。

Auto Back Gauge II是单轴定位,也就是自动后定位,

网友(2010-05-21):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
我们公司的机器全部都是Amada的   包括剪板机   锯床   Amada的机器在中国只有一个销售点  他们只做销售和售后服务的   机器也就几台样机  如果有人要够买的话  就得要 日本的送货过来才可以   Amada的机器就是贵了点  其他的都比较好  耐用  美观  安全  精度高  一台小的折弯机 要30万人民币往上

网友:
Amada的冲床还是比较好的  可以做高精度和表明要求很高的零件  我们公司都用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