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链---[请教]

楼主(2006-12-14):
最近和尺寸链这一东西搭上了

昨天抱了本书在看,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怎么解决的:

加工一轴 有键槽 加工方法定好了:车外圆到Φ70.50-0.1---铣键槽到一个尺寸A1--磨外圆到Φ70.50-0.06--然后达到键槽尺寸A0=620-0.3 ,试确定尺寸A1

请大家看看,有什么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加工顺序应为:车外圆到Φ70.50-0.1-----磨外圆到Φ70.50-0.06--铣键槽到一个尺寸A0=620-0.3

楼主:

图好象不大清楚,重新发一下

网友:

尺寸链方面的问题不难。楼主可以看一下专业的书籍就理解了。《金属工艺学》

楼主:

其实,当看书时感觉是不难的,特别是平面尺寸链,但真正在实际中做的时候又有点糊涂了
我所讲的这个问题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在实际生产中碰到这个问题时,各自按个人的方式方法解决,对于这个问题有多少种解决方法

网友:

楼主第一步:车外圆到Φ70.50-0.1时,公差给的是不是不太正确?和下一步磨工序的公差有矛盾了.

楼主:

我在想另一种解决方法的时候也有6楼的感觉;
不知道6楼的解法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对啊,车到Φ70.5(-0.1)的话已经超出Φ70.5(-0.06)了,还怎么磨啊.车到Φ70.5(+0.1,0)还差不多吧?

楼主:

对不起
对不起
是小弟一时马虎把Φ70(0,-0.06)打成了Φ70.5(0,-0.06)

网友:

楼主这个题目还真是有些绕,呵呵
车工序的公差肯定是错了,最小尺寸也应该是0上才对,我们假设车到8楼给的尺寸Φ70.5(+0.1,0)
那么,经过磨工序后
外圆由 Φ70.5(+0.1,0)到 Φ70.5(0,-0.06),可以得出:最大磨量=0.16,最小磨量=0
A1 到 A0=62(0,-0.3 ),磨量要按一半计算了:最大=0.08,最小=0
A1的尺寸应该是 62(0,-0.24 ).

网友:

我作的答案,请指教。

楼主:

楼上能给出你的尺寸链图吗?

楼主:

不好意思
我说的是10楼能不能给出尺寸链图
一不小心就出了一个11楼
呵呵
谢谢你们积极参与

网友:

11楼的尺寸链图太棒了!

网友:

尺寸链教学幻灯片

楼主:

同意14楼观点,我所知道的一种方法就是这样的,不过和11楼的还是有一点小的区别!
A1=A0+A3/2-A2/2=62
es1=es0+ei3-es2=-0.05
ei1=ei0+es3-ei2=-0.3
所以得到的结果是62(-0.05,-0.27),不过和11楼的结果实际是一样的

楼主:

请教11楼,是否还有其他解法呢?

网友(2008-02-27):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间计算尺寸链,我公司推出了尺寸链计算工具,该工具包含了:线型尺寸链、角度尺寸链以及平面尺寸链的计算以及公差带、配合的查询。计算类型包括:正计算、中间计算、反计算。计算方法包括:极值法、概率法。适合工艺尺寸链、装配尺寸链的计算。目前该工具用户数达5000多。该工具的V3.0试用版本下载地址为:http://www.chengzhipeng.com.cn/Services.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