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连接螺纹---[请教]

楼主(2006-12-14):
请问一下大虾:

4 g3 p ^

     汽缸63缸径,缸管和后端盖的螺纹是多大的?

网友(2007-04-10):

M10

网友:

可以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里面会有参考值的。

网友(2007-05-18):

要看您气缸的型号了。
有的63缸径是M10*1.25,有的是M8*1.25。

网友(2008-01-29):
一般都油自带的标准,不用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