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轴承内径是6.35的吗?---[请教]

楼主(2006-12-14):
请问TX们有轴承内径是6.35的吗?(英制是1/4)

请告之型号!最好有市场价格!

网友:
Re: 求助各位高手 关于轴承内径

是什么类型的?英制轴承多了.

网友:

英制系列微型球轴承 R168ZZS R188ZZ R4ZZ R4AZZ 至于价格国产和进口不同。国产的几元钱,进口的是国产的大约5倍或更多

网友:

国产的那么便宜阿/

网友:

肯定有,不行可以定做,不多贵.

网友(2007-01-18):

我们公司有用内径为6.35的轴承,IKO,NSK 的轴承用的比较多,国产的大概4块钱,进口的大概15块。。。。

网友(2007-03-05):

这样的微型轴承很多种型号

网友:

价格相差这么多啊?

网友:

可能进货的渠道不同吧。
更主要的,我想是被人家宰了吧

网友(2010-08-19):
看具体型号撒,6.35mm就是英制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