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吨的水压机溢流阀老是被坏掉的密封圈卡住---[请教]

楼主(2006-12-14):
我厂有一台2000吨的水压机溢流阀老是被坏掉的密封圈卡住,不能打开也不能关闭。请教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治本的办法,找出坏密封圈的来源,更换清洗好,重新装配起来;
治标不治本的 办法,想法在溢流阀前加一高压滤油器,让进入溢流阀的油没有那些东西。嘿嘿,这样做可不是上策。

网友:

请问楼主与2楼徐州金枫液压朋友,2000吨水压机的工作介质到底是水,还是油?如果是油,溢流阀的哪个部位需要密封圈?

网友:

查找坏密封圈的来源,确认密封圈是自然老化还是液流冲刷坏的.

楼主:

水压机的介质当然是水拉,不是溢流阀的密封圈坏了。   如果查找密封圈的来源那是不现实的。如果是那样的话至少要停工半个月。不过最有可能的是两台高压泵的密封圈出的问题。密封圈的材质和那三角皮带差不多。换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

网友:

请问水压机的系统压力多高,用增压器吗

楼主:

没有增压器

网友:

支持2楼,在可能产生碎片的地方提高可靠性,减少碎片.其次就是加滤网了.
不过这个设备是否是老得跟太爷似的,要是那样,您老就多辛苦吧.

网友:

不能停机的话应该只能考虑加虑网了。

楼主:

麻烦啊
   我们厂都是掉了牙的设备啊!每天累的象狗似的。设备坏了十几个领导围着你。

网友(2007-04-18):

有同感呦!

网友:

加滤网吧,最快又省钱

网友(2007-09-27):
为什么不能折溢流阀,坏了就应修.最好在溢流阀前面加一个管路过滤器或磁性管路过滤器.如果总是小维修,不如来一个大维修.这样可能一劳永逸.

网友(2010-03-03):
密封圈材质有问题,建议更换其他材质的密封

网友(2010-04-28):
水压机的介质乳化液,而且有严格的冲调比例,好似冲果汁一样,对密封圈有影响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密封圈有好大的问题,不是进口东西,一定一定一定要用进口的呀,上次我厂里看到他们修得好辛苦的...决心想帮帮他们..自从换了进口的.都1年多了,到现在都没事,螺丝要上好,别怕上坏,上坏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