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次/分的频繁换向的伺服电机,有么?

楼主(2006-12-14):
我现在需要一种电机,要求能达到1000次/分的频繁换向(不是通过其它机构转换),而且需要较大的力矩。我曾在国外设备上看到过,听介绍说有点类似力矩电机,又是伺服驱动的。可能是伺服电机的一种吧。不知有谁知道究竟是什么电机??

网友:

<>楼主网友好!
<>1000次 / 60秒 == 16.6次 / 每秒
<>你再核对一下,给的数据是否有误?
syw 061214---15.42

网友:

qaz_300000 网友好!

你在3楼说可以,根据是什么?

我认为不可以,根据是实验。

syw   061215---19.38

网友:

就算有,也太贵了,

网友:

1000次/分的频繁换向?能大概说一下是干什末用的吗,我感觉不太可能.

网友:

<>有的,但不知你需要的力矩是多少,一般是按刚性算的,国内20kg/um是可以买到的,但行程一般较小,大约在1.5mm左右。控制+电机也就20多万,频率可到3000次/分。
<>国外有用小惯量伺服电机带丝杠驱动的,西门子、法那科都有,但他们都不向中国卖,只能从其它公司买控制、电机系统装置一体的,价格不低,高的报到40万欧元。

网友:

成本太高,不合算.除非所应用的场合属于超高精的场合

网友:

飞虎119  网友好!

你在7楼说:
……国内20kg/um是可以买到的,但行程一般较小,大约在1.5mm左右。
控制+电机也就20多万,频率可到3000次/分。……

其中的1.5mm,指的是什么?

另外,这个资料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我想得到确认。

syw  061215---23.47

网友:

飞虎119 网友好!

你在7楼说:

国外有用小惯量伺服电机带丝杠驱动的,西门子、法那科都有,但他们都不向中国卖,
只能从其它公司买控制、电机系统装置一体的,价格不低,高的报到40万欧元。
.....................................................................................

我昨天夜里想了很长时间,我想不卖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这种“小惯量伺服电机”可以用于
高速导弹的控制方面。

我想知道:
1?:这种大力矩、小惯量伺服电机及驱动器,难点是“伺服电机”还是“驱动器”
2?:我们国家哪个厂家生产与其接近的电机。

麻烦你及知道的网友给点信息。

另外,上面的帖,是误操作造成的空帖,麻烦管理员帮整理一下。

谢谢!

syw   061216---09.08

楼主:

这是在国外一种精加工设备上见到的,应该没有这么贵吧,因为整机国产化后的价格也就是8~9万美圆。电机也是进口的,牌子都给拆了,看不来型号什么的。

网友:

jcpdh 网友好!

我想知道:
1?:这是一种什么设备?
2?:这个电机在这台设备的什么部位,起什么作用?
3?:这种电机的轴向及径向尺寸,轴的直径是多少?
4?:是步进电机、交流伺服电机还是直流伺服电机?

麻烦你,能答多少答多少。

谢谢!

syw   061217---01.33

楼主:

<>这是德国梯伦豪斯的一台轴承超精设备的油石摆头电机。主要作加减20~25度角的摆动,应该属于直流伺服电机吧,铭牌给拆了,看不出来。外形就是个伺服电机。速度高。

网友:

jcpdh 网友好!

麻烦你将其外形尺寸具体描述一下,因为这很重要:
1?:这种电机的----轴向尺寸及径向尺寸,轴的直径是多少?
2?:你说:“应该属于直流伺服电机吧?”。好象不敢肯定,你看一下引线多少根?
      再看一下驱动器,做一判断。
3?:电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谢谢!

syw  061217---02.45

楼主:

里面是不知道,轴头连接部分也就是25,电机外形是方的,不过200,内部结构就没法说了,不能动啊。至于引线,也和伺服电机一样两个航空插头。现在我也没法看到了。设备不在我们这的,我只是见到他们用的。

楼主:

国内我们一直想用这种直接驱动的结构,但没有合适的驱动用的电机。

网友:

jcpdh 网友好!

1楼的信息:==我现在需要一种电机,要求能达到1000次/分的频繁换向
14楼的信息:==摆头电机。主要作加减20~25度角的摆动
16楼的信息:==电机外形是方型,不过200mm----(它的长应在300左右)
...................................................................................

我想问的是:
1?:14楼的----德国梯伦豪斯的一台轴承超精设备的油石摆头电机。能
否做到每分钟1000次的25度的摆动。

谢谢!

syw   061217---07.25

网友:

<>我所说的电机是伺服驱动,直线电机行程在1.5mm,国内开发的主要有清华大学、国防科大,成熟产品是湖南长沙一派公司生产的,用于异形外圆的车削加工。
<> 国外的小惯量电机是能买到的,好像冲床上用的就是,但相匹配用于高频控制的数控系统他们不卖,另外用于直线电机控制的部分并不是西门子、发那科自己开发的,好像是于其它公司联合开发。
<> 电机大部分做成方形的。 再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细谈。
进口的单独电机前几年从美国买是3万美元,现在可以从台湾买到,便宜多了!国内产的我感觉质量也可以的,实际主要是控制部分关键。如果对国内的有兴趣,我和他们关系还可以,可以拿到优惠价格的。

网友:

飞虎119 网友好!

你在7楼提到的行程==1.5mm左右。频率可到3000次/分。有可能做到。
..................................................................................................
1楼的信息:==我现在需要一种电机,要求能达到1000次/分的频繁换向
14楼的信息:==摆头电机。主要作加减20~25度角的摆动
16楼的信息:==电机外形是方型,不过200mm----(它的长应在300左右)
...................................................................................

我想问的是:
1?:14楼的----德国梯伦豪斯的一台轴承超精设备的油石摆头电机。能
否做到每分钟1000次的25度的摆动。
我特为此编了个程序,没有做到,是用步进电机做的。我的步进电机是加长的,是为
了增大力矩、减小惯量定做的。
.....................................................................................
你在17楼提到:
国内产的我感觉质量也可以的,实际主要是控制部分关键。如果对国内的有兴趣,
我和他们关系还可以,可以拿到优惠价格的。

首先表示感谢,我需要的时候一定找你。
我想知道:
1?:你说的这种电机是什么类型的伺服电机?是直流、交流、还是步进电机?
2?:它的外形尺寸是多少?输出轴直径是多少?
3?:它的换向在20-25度时,最高换向频次是多少?它有没有一个换向指标。
4?:国外卡我们是欺负我们不能做,我想知道是什么地方难住了我们。

谢谢!
syw  061218---20.35

网友:

1. "非虎"说的是直线电机,"楼主"说的是交流伺服电机(只可能);直流电机可能无法频繁制动及换向.
2. 此电机加速度约为2.0-3.5g之间.
3. 此问题不算难,完全可以国内实现.
4. 电机反馈应是旋转变压器.
5. 根据现在技术,可以把电机的额定转速/3-4作约为可能的换向次数.位置不评估.
6. 如愿国内实现,可以到数控技术版块找我详谈(价格在10万RMB左右).
7. 国外卡住我们的是相对综合的技术,如高速位置控制芯片/超小惯量电机制造技术等等.
8. 我想在此提醒诸位老大:谈谈电机HZ的概念,1000次/分==13.3HZ,有的场合要用到近200HZ呢,当然现在电机还不行.
9. 补"非虎"的漏,别删我的帖!

楼主:

<>
引用 网友A:
飞虎119 网友好!

你在7楼提到的行程==1.5mm左右。频率可到3000次/分。有可能做到。
..................................................................................................
1楼的信息:==我现在需要一种电机,要求能达到1000次/分的频繁换向
14楼的信息:==摆头电机。主要作加减20~25度角的摆动
16楼的信息:==电机外形是方型,不过200mm----(它的长应在300左右)
...................................................................................

我想问的是:
1?:14楼的----德国梯伦豪斯的一台轴承超精设备的油石摆头电机。能
否做到每分钟1000次的25度的摆动。
我特为此编了个程序,没有做到,是用步进电机做的。我的步进电机是加长的,是为
了增大力矩、减小惯量定做的。
.....................................................................................
你在17楼提到:
国内产的我感觉质量也可以的,实际主要是控制部分关键。如果对国内的有兴趣,
我和他们关系还可以,可以拿到优惠价格的。

首先表示感谢,我需要的时候一定找你。
我想知道:
1?:你说的这种电机是什么类型的伺服电机?是直流、交流、还是步进电机?
2?:它的外形尺寸是多少?输出轴直径是多少?
3?:它的换向在20-25度时,最高换向频次是多少?它有没有一个换向指标。
4?:国外卡我们是欺负我们不能做,我想知道是什么地方难住了我们。

谢谢!
syw 061218---20.35

<>
<>普通的伺服电机根本就达不到这样的频率.梯公司的的确能达到这个速度.

网友:

数控散人 网友好!

收到了你在19楼给的数据:其中第5个指标很重要。
5. 根据现在技术,可以把电机的额定转速/3-4作为可能的换向次数.位置不评估.
..................................................................
我没用过交流伺服电机,主要是价格高,协作厂要求低成本,所以只好用步进电。
伺服电机比步进电机的性能要好,但是贵很多。我只知道其驱动器中的芯片不好买,
你使我知道了原来国外卡我们的是这个东西。
....................................................................
我用步进电机没做到1000次/分钟----25度的换。

谢谢二位!

syw   061221---00.25

网友:

开门造车前辈:
没经过您同意,发了个帖子,抱歉.
主要想协助"非虎"同志;当然我也有点私心.
步进电机可能做到200次/分?我不知道,但肯定要发热.
我曾经做过12.5HZ的控制,肯定没问题,而且位置很准,不止25度,这是事实.请您相信.
我在第五项说出的指标,不具有具体性.您不能认为是"普通交流伺服电机";关键要看反馈参量,
这实际上是很关键的.

网友:

数控散人 网友好!

“我曾经做过12.5HZ的控制,肯定没问题,而且位置很准,不止25度,”
1?:这是体积多大的步进电机?
....................................................................
“额定转速/3-4”
2?:额定转速==多少?
...................................................................
“7. 国外卡住我们的是相对综合的技术,如高速位置控制芯片/超小惯量电机制造技术等等.”
3?:我们是否能用别的什么芯片来解决它!
...................................................................

我想详细的知道你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我注意你很长时间了!也不知道你是否愿意与我合作?

syw  061222---02.12

网友:

前辈您好?
1. 功率1.5kW的交流伺服电机.个儿不小.
2. 额定转速==3000RPM/MIN.
3. 芯片的原理都知道,做出来要化好多钱(专用的至少要十几万RMB一片).
我只能回答您以上问题.
我很愿意为您服务,当然,要在合理的范围内.

网友:

数控散人 网友好!

“我很愿意为您服务,当然,要在合理的范围内. ”
我们已经在树立一个参照系。具体见下面的链接2楼的内容。
你认为如何,想听听你的意见?

syw   061222---02.42

syw--专利收益分配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s/100212/ShowPost.aspx#100212

网友:

如果是直流伺服电机的话,我可以被你咨询咨询,看有这样的么,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

这还叫电机吗,用个振动机构不行吗。

网友:

凡啊凡 网友好!

振动机构不是不行,而是不可控!有的客户提出特殊要求,振动就不能
完成任务了。
歌星范小宣的要求是:“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用振动就完不成了。

我比喻的适当吗?

syw  061228---20.16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是一个摆动电磁铁,不大可能是伺服电动机,如果是电机这么高的换向频率,电机一定很大,转子一定很轻,同时工作时一定会产生高热,电机的尺寸不会像你说的那么小,而电磁铁实现这个频率不是太难的事。

网友(2009-04-23):
感觉价格应该满高的

网友:
你好你説説的这种电机是没有的,要在这种高速度转向好比是在一辆高速列车要它要在5秒钟停车一样难几呼不可能,一般要电机和机械相匹配才能完成。

网友(2009-12-08):
如此专业的问答,过瘾啊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 用来哪中机床上面的?

网友(2019-06-27):
不知道这个贴子还有没有人关注了,姑且给各位问个好。
因为项目研发,一直在关注类似设备,最近听说国外的伺服电机能达到70Hz的换向频率(最高据说已达到140Hz),感觉突破脑际了。

网友(2021-12-23):
这么高的频率用的很少,但是精度很高,都是专家级的,很专业,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