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底孔加工直径的经验算法---[请教]

楼主(2006-12-14):
有如下问题:加工M10X1.25-5H和M10X1.25-6H,钻头略有区别,或者说两者的底孔直径和公差是不一样的。显然,此处的差别主要来自最终螺纹的精度等级不一样:一个是5,一个是6。

7 o T! D. U- ?' U1 z8 g

想搞清楚其来龙去脉。请问哪位大虾有关于螺纹底孔加工直径的经验算法的规范或者表格?特别是针对不同的螺纹精度等级。谢谢。

网友:

但愿这个对你有用

网友:

螺纹直径×1.0825=底孔直径,5H/6H是螺纹精度等级,他们的公差是反映在中经上.

楼主:

谢谢2楼小爱。

网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钻头固然有讲究。但我认为关键也是在中经控制6H常用,5H可能须专用丝锥或螺纹铣刀。

网友:

我有一份表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网友:

好东西啊

网友:

谢谢2楼小爱和8楼的问道者~~~

网友:

谢谢,有无55度锥管内螺纹的加工方法?底径尺寸如何?

网友(2007-04-18):

看到了,呵呵,原来要先保存,直接不能看啊

网友:

挤牙怎么算呢???

网友:

谢谢啦

网友(2007-05-29):

请教各位,谁知道打不同材料和不同厚度材料所需钻头形式或需磨多少角度钻头的资料。谢谢

网友:

5H/6H,,形式而已,实际加工中精度误差可以忽略不计.就照平常哪样加工就好了.除非你的旋入部分是精磨了.结合面也有特殊要求,不然,会累死人的.

网友(2007-10-21):
下载个电子版机械设计手册可以自动计算

网友:
经验算法一般为:公称直径 - 螺距,但是根据材料的不同底孔会有差别。

网友:
听三楼的,没错。

网友(2008-08-06):
回复 网友A:

好东西,谢谢!

网友:
谢谢2楼的资料 很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减1.085而不*

网友:
我已下载,谢谢2楼。

网友:
2楼小爱兄给的表英制的不太全面

网友:
就是外螺纹的大径 -  螺距 孔的公差给自由公差

网友(2008-11-17):
请问各位大侠:螺孔M510X5底孔是多大?能用经验公式计算吗?

网友:
实在不行能不能取螺纹小径加工呀?我最先是按小径靠到钻头直径系列上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3楼的公式是不是应该为:  公称直径--1.0825X螺距=底孔直径.

网友:
经验算法:螺纹直径—螺距=底孔直径,5H/6H是螺纹精度等级,

网友(2010-04-07):
经验算法:公称直径 - 螺距

网友(2010-05-24):
好东西啊 经验算法公称直径 - 螺距

网友:
10楼的很专业,不过我再加一句,罗纹的精度取诀于中经,牙型,罗距误差和光洁度。至于大小经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不应该由钻头的尺寸来决定,主要还是丝锥决定的,因为相差一个精度等级的话中径公差大概相差0.025左右。

网友:
公称直径 - 螺距,拿分走人

网友:

有些用处!

网友:
看看。下载不了。急啊

网友:
钻头固然有讲究。但我认为关键也是在中经控制6H常用,5H可能须专用丝锥或螺纹铣刀。

网友(2011-07-28):
公称直径 - 螺距,底孔加工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