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M 和PE1000的硬度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6-12-14):
各位帮忙,谁知道POM PE1000的硬度,请告知,多谢 !

网友(2007-01-24):

塑料件有硬度的说法么,一般较软的橡胶才有邵氏硬度一说,可能我没接触到,就楼下指正

网友(2007-05-09):

首先PE只有PE63、PE80和PE100,就是PE125还是研发中,更不要说1000了,其复氏硬度为94,记得是不确定,但肯定是90左右。POM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