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里的圆角标注---[请教]

楼主(2006-12-14):
在AutoCAD里标注圆角时,怎么样才能引出标注?也就是让文字呈水平状态。

网友:

你在标注设置里进行更改参数,就行了

网友:

你直接用特性修改不就OK了嘛。。

网友:

在要改尺寸的特性对话框里将文字界外对齐属性更改一下即可。

网友:

有专门的命令的。

楼主:

试了以上方法,但都没有改过来
可能是太笨了!唉

楼主:

把文字弄水平知道了
可是当标注位置不够,需引出标注时,那个引线有一段是与尺寸线同线的,还有一段是水平的,重点是那个水平的引出线怎么弄呀!(前提是在打破整个标注的整体时)

楼主:

请教各位!

楼主:

(前提是在不打破标注这个整体时)

网友:

改成ISO standard

网友:

把图上的选项改成ISO standard

网友:

修改标注样式中的文字

网友:

11楼说的对,就这样改。

网友:

添加一个半径标注,再将“文字”属性页里的文字对齐选为ISO标准。

楼主:

已经OK了
谢谢梅花点点
谢谢各楼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