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问题请教

楼主(2006-12-14):
大虾:

    你们好~!

    小弟我有一个问题向你们请教一下~1

   汽车焊接夹具上用的夹持汽缸,在两端都有金属做的流量阀,是集成在汽缸上的。

  本人现在想自己做一个汽缸。可不可以把流量阀不集成在汽缸上?因为气孔很难加工。而改用其他元件用气路控制。

 这样有什么影响呢?

还有请教一下做此类汽缸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 ?* H B. ]4 X

这个汽缸就是活塞杆前面可以安装铰链的那种,前端盖有耳朵,也用穿销成铰链

网友:
Re: 气缸问题请教?

由于气体的可压缩性,控制阀距离汽缸越近可控性越强.

网友:

楼主说得不错,只是买两个调速节流阀分别安装在气缸进出口处就行了。关于第二个问题,要确保安装定位面与轴心的形位公差问题,气缸最怕受偏载。

网友(2008-10-31):
受偏载的气缸要保证轴的刚度,夹持气缸的轴比普通气缸的轴粗很多,受力点不位于轴线上,最好进行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