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做底层控制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2006-12-14):
各位网友好!

PC机做底层控制用什么软件好?这里所说的底层,是指可以进行位运算,

也就是可以操作到位。
 u. Z

4 t- R G# Q1 r" m
我用PC机配I/O卡,做过三个项目。是在DOS环境下用C语言做的。

那时操作系统是WIN98,可以在WIN和DOS间来回切换。

所以,直到现在,我的另两台项目上的设备,都不得不保留WIN98。

4 W1 K }
现在,我的第3、4台计算机用的是WIN-XP操作系统,已经不能与DOS进行切换了。
2 L$ @2 H p: c4 {$ Q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项目摆到了我的案头……

我想问的是:

1?:WIN-XP操作系统下,针对我的情况,用哪个软件比较合适我?

2?:听说,C++ Biulder--最适合微软界面,该软件可以做底层操作吗?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英语水平很底,只有小学水平,VC我有点望而却步!
w n
VB我到是能学,但,据说该软件底层不好。

) M0 l# }7 Y D& S, w4 S
请网友帮我参谋、参谋。谢谢!
% [, N J

syw  061214---19.33

楼主:

各位网友好!

我的一位朋友向我推荐“E语言”,另一位朋友告诉我“C++ Biulder”

可以进行“位运算”及“位操作”。

我想请知道的网友帮我确认一下。

还有比上述两种语言更好的吗?

谢谢!

syw  061215---22.22

网友:

不管是C还是C++还是VB VC,这些都是高级语言,对底层控制的能力都很弱,相对来说C是一种中间语言,是比较接近底层的,真正要控制底层,也就是作驱动级应用只有汇编最合适了。不知你为什么要控制底层,如果是要作驱动级设计,那有专门的软件SDK来设计,如果是进行位运算和位操作,其实高级语言也可以完成,C VC C++都行。
如果不是专业作编程的话,建议你用LAVIEW ,图形化编程,上手极快,有丰富的位运算能力,不过是基于上层的,效率上无法和汇编比。或者LABWINDOWS,要有点C基础。
不要用E语言,那是个玩具极的。

网友(2007-11-06):
vc+opc,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组合。opc具有com接口,可以省去更改硬件后软件修改的很多麻烦。

楼主:
fhqmc和机器鼠两位网友好!

首先谢谢你们的回复!

特别是fhqmc网友,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于一年前的回复我却没有看到。
因此没能及时回谢,失礼了,道声对不起!

机器鼠网友,情况是这样的:在我做过的项目中,有三个项目是用PC机通过对
I/O卡的控制,达到对机械上的伺服执行器件进行控制的。这里所说的伺服执行器件,
指的是步进电机、继电器、电磁阀之类的东西。

那个I/O卡较比贵,如果做一个或几个设备,直接买来用就可以了,而如果想做成
批量产品的话,要考虑成本和售后服务的问题,所以那个I/O卡必须自己做。

I/O做出来后,还要有一个适合的工具软件编项目的应用程序。

这个应用程序如果自己用,完全可以在DOS下直接用C语言来做,但要做成产品,面向
的是普通操作者,就不得不考虑界面问题。

本帖议题中所说的对底层进行控制,指的就是这个问题。

上传一个I/O卡的照片,此是1996年买的,当时的价格是660元人民币。

如有好的建议请继续。

谢谢!

syw  071107---00.26

网友:
我曾经作过类似的项目。控制结构一般是如你所说的三级框架。上层是面向操作者的工控机或者其它显示屏(如三菱的GOT界面等),中层是PLC或者数据采集卡,或者其它I/O设备,底层是伺服电机、传感器、电热丝、继电器等等执行部件。

一般说来,现在在上层工控机中使用的是高级语言如:VC++,或者专门的组态软件如:组态王Kingview等等类似的平台。中层的硬件设备一般通过PIC接口与计算机相连,它本身带有驱动程序(动态连接库)和驱动程序的安装软件,用户只要将其装入Windows,然后在VC++或者其它应用平台中调用其内置的Windows驱动函数即可实现数据的传送、暂存和对底层硬件的驱动或者监控。

如果使用汇编或者C对硬件直接编程,效率是高,但对程序员的要求也高,同时界面难以做到友好。各种各样的组态软件就是专门针对这一问题的。以组态王软件连研华数据卡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只要用户在计算机中安装组态王软件和研华数据卡的驱动程序,同时在组态王软件中作一个简单的连接设置即可实现了上端工作平台和中层数据卡的通讯,用户就可以按照自己的任务在上端的组态王软件中用简单的语法去书写简单的语句去面向底端硬件编程。

当然,在上述例子中,楼主将的面向底端的程序已经由研华开发好了,在上层工控机中的高级语言程序的框架由组态王这种相对“傻瓜”式的软件搭好了。用户没有必要去书写复杂的底层代码了。有一点需要说明研华的驱动需要被组态王识别。但用户可以放心的是,组态王想让自己的软件普及,他们对集成相关的驱动是积极的。

不过,如果I/O卡是自己开发的,即其驱动也是自己开发的,不是基于微软或者控制界的标准接口,这种集成就成了类似的“非标”产品一样,需要花费额外的功夫。因此,从应用角度讲,购买标准的硬件和软件,然后集成是一种通行的做法,可以做到“开放式”。

网友:
能否用下面的方法呢?
自己用单片机开发一块电子版,一方面用于和底层执行器件或传感器的连接,单片机本身有一定控制功能,再让电子版与电脑通过串口来通讯。电脑上程序可以用vb编写,很简单,vb 有一串口通讯控件,他也能很容易编写人机界面。单片机也很容易实现底层位运算。
我认为这样开发成本应该更低一些

楼主:
一剑飘红友好!

我在5楼上传照片中的I/O卡,采用的是ISA总线(Industrial Standard Architecture,
工业标准结构总线)也就是计算机中的ISA插槽。

人们在科研中往往愿意采用已经用过的并且是成熟、熟练的技术。
我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用买来的I/O卡成功的完成了一个项目,等到再遇到新的项目时,
再买那块用过的I/O卡时,结果发现买不到了。如果采用新卡,以前程序中的口地址都
得改,不光费事,也给维护带来了不便。

如果,项目属于单机,问题还不大,如果项目属于批量产品的话,售后服务可就成问
题了。所以才萌生了自制I/O卡的想法。

你在5楼的发言中提到了“组态软件”,我知道有这么个东西,但没用过。我想知道:
1、如果我自制I/O卡的话,并且采用的是ISA总线标准,与“主态软件”接口是否方便?
2、你说的那个主态软件是否为“汉化环境”?

现将我曾做过、并在我们网坛上谈过的一个项目,在DOS操作系统下的实
际操作情况的图像记录上传,你帮我参谋参谋,用哪个组态软件能完成这
个工作?

谢谢!

syw  071107---21.21

同庆回归--我的机电一体化派生作品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44796

//***********************************************************************

楼主:
a253874750网友好!

你在7楼的方案是可行的,我们开始时也那样做过。比较麻烦,后来感到还是采用
PC机直接省事。
主要原因是在实际操作中,时常需要处理随机事件,时常要用到键盘和屏幕,既然,
一台主机能解决问题,属于中间环节的单片机也就省去了。

谢谢!

syw  071107---21.42

网友:
1、如果我自制I/O卡的话,并且采用的是ISA总线标准,与“主态软件”接口是否方便?
2、你说的那个主态软件是否为“汉化环境”?

组态软件应该是针对特殊的硬件才有效的,自己制造的板卡是无法用别人的组态软件来编程的。这是我的想法

网友:
syw开门造车元帅好,
1、如果我自制I/O卡的话,并且采用的是ISA总线标准,与“主态软件”接口是否方便?
2、你说的那个主态软件是否为“汉化环境”?

组态软件供应商有很多家。我在上面提到的一家“组态王(KingView)”是国内的一家,公司在北京,其软件为全中文环境。

关于组态软件和自制硬件的接口,是这样的:程序员/操作者在PC上通过组态王操作I/O卡,关键的问题就是组态王要能够识别这个卡,并能够和这个卡通讯。组态软件供应商和I/O卡等硬件的供应商是不同的供应商,他们的东西要集成在一起工作的话,必须有一定的协议。在Windows工作环境下,这个协议就是“硬件驱动程序(动态连接库函数群)”。只要I/O卡的驱动程序可以安装在windows环境中,那么工作在windows平台上的组态王软件就可以指挥这个硬件(当然需要该硬件加入到组态王的环境中)。换句话说,一共有两个问题要解决:
1.硬件能够为windows接收。这要求这个硬件的驱动程序能够安装到windows中。这就要求硬件的驱动程序符合windows的标准,而不是随便写汇编代码。
2.这个硬件的驱动程序在安装到windows之后,需要能够被组态王识别,也就是要符合组态王的标准,这样,这个硬件才能加入到组态王的硬件列表中,然后组态王才能通过安装在wiandows的硬件驱动程序库中,选择、调用驱动函数,在windows平台协调下,去实现相关的功能。

上面的第一点,可以参考任何一本关于“windows编程”的书去作,第二点需要和组态王软件的开发商联系,由他们曲子去作这个事情。如果是买一块品牌卡,这些工作一般不需要,因为硬件的供应商已经把上述的第1点,组态王软件开发商已经把第二点都作好了。用户只需学习两者的操作说明书,然后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楼主:
一剑飘红友好!

你在11楼的发言,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特别是对两个关键问题的阐述非常明确!
使我知道了下一步该怎样走,而且能少走很多弯路。

谢谢你!

也谢谢a253874750网友!

syw  071108---13.58

a253874750

网友:
现在如果批量生产,不如直接买现成的io卡,NI,研华等有,就看适合不适合了,可能价格贵点,但是在开发时间及其后续工作上就节省了。再说用组态王和labview开发编程比自己用vc开发时间上要省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