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中渐开线的画法

楼主(2006-12-14):
我在设计齿轮的时候,遇到渐开线轮齿不会画,特请教各位专家!!!!

感谢帮忙!!!!

网友:

最近也在用,我用的样条曲线,不过要准确要弄好多点!
仅供参考!

网友:

可以考虑下载一个Solidworks的齿轮插件,可以直接生成直齿轮、斜齿轮等。
名字 geartrax。
今天网速太慢,就不传了

楼主:

感谢2位,
期待3楼的帮助,谢谢!!

网友:

替三楼传一个吧。

网友:

还有一个

网友:

需要不需要注册,谢谢

网友:

是不是和UG差不多?

网友:

最简单的画法是用caxa来画,然后导入。caxa里面直接拖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我很想学Solidworks不知道好不好学,过几天去买软件

网友(2007-08-08):

同意 路飞 说的,我就是这样画的。
但是老是感觉有些问题,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有插件也未必100%一丝不差

网友(2007-12-14):
打不开,必须有盘,才行

网友(2009-06-01):
我一般按照9楼的做法,或许麻烦点

网友(2013-04-03):
没钱了,能发给我一份吗?多谢了
我的QQ:525508052

网友:
试试方程驱动的样条。那个应该算比较精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