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工业用的氮气瓶壁厚多少?

楼主(2006-12-14):
RT.是一般常识,但本人不知道,也没找到相关资料,盼高人指教!多谢

网友:
Re: 请教同仁:一般工业用的氮气瓶壁厚多少?

一般工业用的氮气瓶额定压力是120公斤,你可以根据此计算一下。我估计壁厚12MM应该够了。

楼主:
Re: 请教同仁:一般工业用的氮气瓶壁厚多少?

  多谢,按骆驼草的建议,气瓶压力应在12MPa左右,差不多吧,可能还会小于12mm吧,期盼准确答案.

网友:
Re: 请教同仁:一般工业用的氮气瓶壁厚多少?

我也想知道。呵呵。

网友:

在化工行业中,液氨是一种常用的介质。 在HG20581-98中提出了液氨的应力腐蚀环境条件: 1。介质为液态氨,含水量不高(《=0.2%)且有可能受到空气(氧气,二氧化碳)的污染的场合 2。使用温度高于零下5度 对液氨应力腐蚀环境的选材和焊接提出了相关的要求: 1。材料要求 1.1 材料标准规定的屈服强度<=355MPa 1.2 材料的实测抗拉强度<=630MPa 1.3 材料的使用状态应为正火或者正火加回火,退火,调质状态 1.4 碳当量的限制 1.5 硬度的限制 2. 焊接的限制 2.1 所有焊缝应经过焊接工艺评定 2.2 满足强度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使用低强度焊接材料 2.3 焊接接头的硬度限制 2.4 测定硬度的位置要求 2.5 焊缝的引弧,打弧点(包括临时焊缝处)应在焊后热处理前打磨0.3mm并作磁粉或者渗透检测。

网友(2011-03-28):
富阳瑞德气体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变压吸附制氮机,变压吸附制氧机。联系电话:15857120601.瑞德小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