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计这个夹具

楼主(2006-12-15):
最近,接到上级安排为一个铝压铸件设计一个夹具,如图,为了在一台无尾座的车削加工中心上完成2个1-1/NPT,G 1-1/4三个螺纹的加工(非一次装夹,当然能一次装夹更好),请大家提出你们宝贵的意见。以前这个件的加工是先加工G 1-1/4,然后再用该螺纹和尾座定位(另一台CNC)加工余下两个螺纹,操作者认为该工装装夹麻烦且费时,所以要重新设计一个夹具

10100011-00.dwg

网友:

麻烦楼主先告诉我UNC,UC,NPT代表什么意思,好吗?

网友:

怎么既有英制的又有国标

网友:

好,没错.
先问工人要怎么做,然后向他指出不能这么做.说服工人,就是你的才干.

楼主:

npt 是美国的管螺纹标准,unc是美制普通螺纹标准

楼主:

我们这个产品是国外设计的,我们只是照到图纸做

网友:

1钳工划线
2铣133*99
3上专用夹具,普车车至尺寸。
(1)工装以133左(或右)侧面及99上端面为定位基准,找正下端圆(每批毛坯尺寸应该是一样,用螺栓作微调),压紧,夹工装上端圆柱形,车下端螺丝及其余。
(2)工装以下端螺丝外圆为定位基准,找平133平面,压紧,二次装夹车二端内螺纹,工装做成Z字型,一端做成圆柱形,圆柱形与内螺纹中心同心

网友:

我以前在广州目标压铸灯饰有限公司做过类似的夹具,但是精度不高,夹具制作难度高!灵感来自车床的转塔刀架!具体怎么做自己先想一下,做不出来再联系!

网友(2007-12-28):
员工说麻烦,那就叫他不要做好了,两次装夹,是可以保证精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