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加工, 热后变形的加工工艺---[求助]

楼主(2006-12-15):
各位大侠: 我公司是齿轮加工的专业厂家,光孔加工的圆柱齿轮要保证其精度在7级以内,我们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内花键齿轮要保证其热后精度达到7级以内,现在非常的困难。主是是因为热后内花键变形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热后变形的加工工艺。先谢了(我公司采用的是用推刀加工,但精度达不到要求,成本太高)

网友:

实际问题,大家帮助一下。谢谢!楼主以后这样的帖子不要采用跟帖,直接发表新主题就可以。

网友:

我设计过一次这样的齿轮,当里我人也是内花键达不到要求,所以当时我采用了分开法,即把内花键与齿轮分开加工.后在装配的时候把两构件连接想来,如楼主可否更改原设计.

网友(2010-01-13):
难度大,我们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可否告知为何非要热处理后保证7级精度,热处理后加工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