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上的感应器问题/求助

楼主(2006-12-15):
大家好!

 o7 b

我给客户供的太派油缸上的感应器没有反应,

客户在油缸动作时,用万用表测阻值变化很小,

8 B/ V: U) ` T

请教如何判定感应器的好坏!!!

网友:

楼主网友好!

我知道气缸上有一种磁性感应器,其结构是气缸内部装有一磁铁,
缸体外部有一霍尔元件做成的磁性传感器,其作用是检测行程的。

我不知道“油缸上的感应器”是否也是这种东西?

syw   061215---16.28

网友:

油缸上的感应器也是一样的,只是油缸的材料应该是不锈钢的,要不然磁性感应器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楼主网友好!

如果是的话,你不能用测电阻的方法,因为,测电阻时,你得在断电时测量,
而这种传感器中有放大电路,必需在上电时才能知道工作是否正常。

用测电压的办法,具体是:
1、将强电部分关断,给传感器上电。
2、将数字万用表调到电压档,一表笔端接地,另一表笔接最末极三极管的C极,
拿一个磁铁靠近传感器,看电压是否有大的变化,有则好,无则坏。

syw  061215---19.25

网友:

我认为2楼说的问题可能和楼主要问的不一致,普通汽缸上装的是磁性开关,它输出的是开关量信号,而楼主说的是装在油缸上的位移传感器,他输出的是模拟量信号。要检测位移传感器的好坏其实很简单,如果你们用的是电阻式或差动变压器的,只要在它的输入端加上额定电压,油缸运动过程中测它的输出端有没有信号就知道了。

网友:

油缸上是否有感应开关我倒是没有见过~~~

不过我倒是想知道其接法是如何的~~~

有时候问题常常出在接线了~~~

PS
不知道楼主可否提供向关的资料可供学习啊?

呵呵~~

网友:

骆驼草 网友好!

我说的类似如图这种电路,你说的是哪种电路?

麻烦你传个类似的电路上来。这道题我想得到一个确切的解。

谢谢!

syw   061215---20.12
//***********************************

网友:

开门造车很抱歉,因为我现在不在单位,所以无法上传图纸。目前用在油缸和汽缸上检测位置的主要就是两大类。一个是磁性开关,另一个是位移传感器,而且我们常用的磁性开关它自身不带放大电路,它只是对外输出一个接点用,表示油缸到达某个位置。根据楼主的问题我认为他们用的可能是位移传感器,所以只要测量输入输出就可以判定好坏了。

网友:

骆驼草 网友好!

还得麻烦你,你在8楼说:

……另一个是位移传感器,而且我们常用的磁性开关它自身不带放大电路,
它只是对外输出一个接点用,……

1?:这个输出一个接点,是电平信号,还是模拟信号,请确认一下?
2?:你在5楼说是模拟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变化量的范围是多少?
3?:如果是模拟量,而且和放大器分离,这样设计是容易有干扰的,设计成
逻辑电平信号不好吗?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谢谢!

syw  061215---20.52

网友:

答复开门造车:1,接点输出的是电平信号。2,位移传感器输出信号是4-20mA标准信号。3,一般油缸上之所以不用磁性开关就是因为它无法检测油缸整个行程的位置变化,所以必须要用模拟量。为了避免干扰,都采用屏蔽信号线。很高兴和你探讨这个问题。

网友:

骆驼草 网友好!

就两种原理来讲,你的解释非常清楚,电路部分到此为止。
//*****************************************
你在10楼提到:
3,一般油缸上之所以不用磁性开关就是因为它无法检测油缸整个行程的
位置变化,所以必须要用模拟量。

我对上面的理解是:
磁性开关检测的是定位点-----点。
而模拟量是要知道,油缸在某一范围内行走的连续变化的距离-----线。
//************************************************

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我想问的是:
1?:这个距离最大在多少毫米之间?
2?:这个连续量有什么实际意义?

谢谢!

syw  061215---21.39

网友:

答复:1,这个距离就我知道的而言最大可在0-3000MM之间。2,这个连续量非常有意义,在很多工业应用场合必须要检测出油缸运动到某个位置时,要配合其它的辅助动作来完成整个工艺过程。用磁性开关也可以检测但第一如果点数很多,它的测量就不方便。另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操作人员可在电脑上修改具体的油缸运动位置,而磁性开关必须要用手去拨动才可以。

网友:

骆驼草 网友好!

我不知道是否我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我怎么感觉你说的好象是“位移传感器”呀!

---如磁尺(磁容栅)、感应同步器、光栅传感器等。

请再确认一下。谢谢!

syw   061215---22.07

网友:

对啊,我刚才说的就是装在油缸内部的位移传感器,目前油缸位置控制都是用它来实现的。

网友:

骆驼草 网友好!

你在14楼说的“装在油缸内部的位移传感器”,我不知道!

我在13楼列举了常用的三种位移传感器:---如磁尺(磁容栅)、感应同步器、光栅传感器等。

1?:你说的是那一种?

2?:这种缸体详细的资料什么地方有?

3?:我国哪个厂家生产这种东西?

你使我认识了这种东西,谢谢你!

syw   061215---22.35

网友:

答复:1,你上面列举的3种在液压上都很少用,因为工况和精度的问题。目前装在油缸上的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电阻式,差动变压器式,磁致伸缩式(类似与你说的磁尺)。
2,目前这种缸主要用于液压伺服系统上,油缸本身加工精度比较高,所以国外的比较多,比如力士乐,派克,阿托斯等都有。缸体资料你可以在网上搜索。
3,因为上述大公司都相应的配套国外的比较多,所以我国生产的不太多。广东新会的一家传感器企业目前给国内的配套比较多。

网友:

骆驼草 网友好!

你在5楼发帖的时间是-----------今天 7:51 下午

你在16楼发帖的时间是-----------今天 10:52 下午

用时==3小时零1分钟。

请不要回帖了,应由我的谢结尾。

谢谢你!

syw   061215---23.07

网友:

骆驼草 网友好!

我还有问题没弄明白,看到你在网上,又将这个帖顶了出来。

位移传感器种类:
如磁尺(磁容栅)、感应同步器、光栅传感器、电阻式,差动变压器式,磁致伸缩式

例出了六种,可能全了吧。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既由:主固定标尺+游标(传感器)组成。

其用法是:主固定标尺,固定在台基上,机械移动部分经一个钢性与“游标(传感器)”连接。
............................................................................................................

我要问的是:
1?:液压缸移动部分通过什么方式与“游标(传感器)”部分相连?
2?:电阻式位移传感器,要经过A/D转换才能得到位移量,这种东西分辩是多少?
3?:电阻式位移传感器,它的重复定位精度范围有多大?

谢谢!

syw   061216---20.52

网友:

答复:1,游标直接通过螺纹安装在油缸的活塞体上,当活塞运动时输出信号。
      2,电阻式位移传感器是这六种里精度最差的一种,一般用精密电阻做的分辨率大概1MM。
      3,它的重复定位精度范围不高于百分之5。

网友:

骆驼草 网友好!

你在19楼给的答案是:
“……游标直接通过螺纹安装在油缸的活塞体上,当活塞运动时输出信号。……”
.........................................................................................

你在16楼提到:
“……3,因为上述大公司都相应的配套国外的比较多,所以我国生产的不太多。
广东新会的一家传感器企业目前给国内的配套比较多。 ……”

//**************************************************
根据19楼的答案,我们每个从事自控的工程师都可以自己做。

我要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专业的配套厂来做这件事,这其中有什么难度吗?

谢谢!

syw  061216---21.57

网友:

其实我这个道理很简单,大多数用到伺服油缸的用户很少使用国产的,它们大多用力士乐等进口的,而进口的油缸根本不可能配国产的传感器。只有少数用户自己做油缸,考虑到价格问题,所以还是会选用国内的。我所说的那个企业因为给油缸这个行业配套的多,和这个行业联系比较密切。其实油缸加传感器在技术上没什末难度,但关键是加工精度问题另外就是配套件比如密封和传感器的质量及可靠性。只要保证了上面的条件就可以做出来,但是你做出来不一定有人会用你的,他们宁可花十几倍的钱去买老外的,中国这样的情况太多了。

网友:

骆驼草 网友好!

此帖中的内容我完全清楚了。

还是由我的谢结尾,不要回帖。

谢谢!

syw  061216---22.39

网友:

我见过磁尺的位移传感器,一家德国公司的,名字记不太清了,网上有样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