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的热处理

楼主(2006-12-15):
普通黄铜是铜-锌合金,按其组织可分简单黄铜(也称а黄铜),ω(Cu)为100%-62.4%,和两相黄铜(а+β黄铜),ω(Cu)为56.5%-62.4%。Zn在Cu中的固溶度随湿度降低而增大,故无热处理强化效果。经常采用退火处理来改判黄铜的冷加工性能。黄铜关成品退火后的力学性能及冷变形性能主要取决于晶粒尺寸大小

网友:

黄铜冷加工中间退火温度如下表:8 f4 h0 f+ l. w. H8 Z/ m% o' u 材料牌号 厚度(δ)>5mm 厚度(δ)=1-5mm 厚度(δ)=0.5-1mm 厚度(δ)<0.5mm 4 Y& j9 Z8 B7 e4 b1 _! zH96 560-600 540-580 500-540 450-550 / {. [2 [2 |( I; tH90、HS700-1 650-720 620-780 560-620 450-560 7 [9 f4 \; [) V9 n uH80 650-700 580-650 540-600 500-560+ C4 V5 B7 d; J H68 580-650 540-600 500-560 440-5006 w" h2 {, I& k" h+ E H62、H59 650-700 600-660 520-600 460-5300 Y% _, v$ b- O' v* ]! { HFe59-1-1 600-650 520-620 450-550 420-480' T5 n: Y3 _8 V- u HMn58-2 600-660 580-640 550-600 500-550 : a5 e C% _# j1 `2 CHSn70-1 600-650 560-620 470-560 450-500: [" ?/ `+ B, W0 w7 Y& s' g- ]6 m$ n0 b HSn62-1 600-650 550-630 520-580 500-550 / L3 ]5 r' @, ?" R5 Y xHPb63-3 600-650 540-620 520-600 480-5404 w9 D, F$ C$ F; ~ HPb59-1 600-650 580-630 550-600 480-550

网友(2007-11-09):
H59 650-700 600-660 520-600 460-530 HFe59-1-1 600-650 520-620 450-550 420-480 HMn58-2 600-660 580-640 550-600 500-550 HSn70-1 600-650 560-620 470-560 45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