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S8H各镀层的厚度至少应该多少?

楼主(2006-12-15):
请问各位大虾:

电镀品需过CASS4H,CASS8H各镀层的厚度至少应该多少?多谢了。

网友:

我的理解,cass测试主要是耐腐蚀性,厚度要求与何种镀层有直接关系,只要通过测试就可以了,镀铬6-8u应该够了,镀黄铜,镍锌等要求更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