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铜管,想用铜焊条来焊接---[请教]

楼主(2006-12-15):
两铜管焊接,如图所示。材质:紫铜

以前我用银基焊条(含银15%)的焊接,

后来改为用含银2%的了,焊接的效果还可以。

现在我为了降低成本,想用铜焊条来焊接。不知可行?焊接工艺参数有什么不同?

请求帮助。

网友:

具体没有焊接过,不过据资料是可以的,你不妨试一下:气焊,中性火焰,用铜焊丝201或202其熔剂301;

网友:

我提供一个可用的焊接焊条标准吧!对铜焊不熟悉呀

楼主:

谢谢楼主,我已经开始试验了,我会将最新的进展报告大家

网友(2007-01-24):

不好意思,你的附件我没下载(安全第一,嘿嘿)如果是紫铜管,那么用黄铜焊条或者紫铜焊丝(电缆芯)都可以焊接,而且焊接质量很好保证,焊剂就用硼砂或者硼砂+硼酸。

网友:

楼主,试验结果出来了吗?

结果如何?

网友:

我的工厂里就是用铜焊条+硼砂焊接A3钢和紫铜管的,效果不错。不过我的紫铜管比较细,才6mm

网友:

最好用磷铜焊条201

楼主:

我用201焊丝试验成功,用10公斤压力检测,完全合格。

网友:

祝贺!

欢迎有空常来做客!

网友:

异种金属焊接,从此不用挂砂了.直接就可以焊接.包括铜和铝的焊接,我们已经焊过好多次,没失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