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硬度有没有规定下限值?---[请教]

楼主(2006-12-15):
大家好!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虾!

现有一根冷拉棒,材料为40Cr,直径27mm,需要加工到25mm左右,国标中规定硬度不低于207HB,现在加工后实测值有185-190HB,不知能否接受?国标中有没有规定下限值是多少?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只要材料成分没问题,并不影响以后的使用。

楼主:

2楼的意思是说只要五大元素和抗拉强度等其他的指标达到以后,硬度稍低一点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是的,因为交货状态的有区别的,可能造成硬度的差别,而我们使用是要经过热处理的,根据硬度需要选择不同的热处理工艺即可!

楼主:

谢谢!

网友:

硬度太低,是在造假!不能低于HRC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