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弹簧的机械密封---[请教]

楼主(2006-12-15):
请问各位大虾:
在现场使用中,单弹簧的机械密封从电机端看泵轴的旋向是顺时针,那么弹簧的旋向是右旋还是左旋呢?
急盼回复,谢谢!!!

网友:

看断点走向,顺时针越来越低是右旋,逆时针越来越低是左旋。道理象螺纹。

网友:

"单弹簧的机械密封"原理图是否如附图所示?其旋转环与泵轴一同旋转时,静止环在弹簧的作用力下只作微观的轴向补偿移动,根本就没有旋转运动。所以,弹簧的旋向也就不存在左、右旋向之分,即左旋或右旋都可

网友:

我估计问题是弹簧做旋转运动,因此弹簧旋向应与转向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