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图纸中这个尺寸不标可以吗?---[请教]

楼主(2006-12-15):
今天外协的蜗轮到货了, 却不好装配 检查下来是他的齿顶圆小了, 我的图纸上和机械手册上的蜗轮图纸比较, 少标了中心距 ,但在参数表里有说明中心距,这和他加工错有关系吗?

图纸见附件

网友:

有关系!

楼主:

不会吧 不标的话 他们按什么加工啊 应该还是等于参数表里的中心距啊

网友:

计算机知识不行,打不开图纸。
关于中心距问题你他都有责任,主要在他少关键尺寸怎么加工出来?
委托外协时带根蜗杆去,加工蜗轮时最好拿蜗杆齿形相配下。

网友:

合格的图纸,不合格的工件,建议退货

楼主:

他们已经承认错了,用错了滚刀 现在去订滚刀了

网友:

这个和供应商协调一下就可以了,不过出工程图应准确,详细,这样可减少供需双方的宝贵时间

网友:

   这应该是外协加工单位的失误,可以看出加工者不够专业.
比方说一个孔或轴类零件如果没有标注公差,那就认为可以随便加工吗?答案是否定的!
  建议退货!

网友(2009-05-20):
楼主大哥啊,你有蜗轮箱(电动阀)图纸, 能不能够发给我啊,小弟现在急需啊,2D,3D都可以

网友(2010-04-01):
少标了中心距,少标了中心距

网友(2014-02-17):
暂时看不了了@

网友:
是有关系的,可以退回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