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储能焊接的,原理、设备构造---[请教]

楼主(2006-12-16):
请教有关储能焊接的,原理、设备构造

网友:

楼主网友好!

有一种点焊机是:

交流----整流为直流-----向电容充电

充满电的电容-----对变压器初极放电-----变压器次极接电极---焊接

//******************************

以上不知是否属于你要的。

syw   061216---09.31

网友:

储能焊机的工作原理 :

把金属管帽、管座分别置于相应规格的上、下焊接模具中并施加一定的焊接压力,利用储能电容器在较长时间里储积的电能,而在焊接的一瞬间将能量释放出来的特点来获得极大的焊接电流,接触电阻将电能转换成热能而实现焊接过程。

储能焊机的特点 :

  储能焊机采用晶体管元件进行程序控制。充放电开关均用可控硅代替笨重的交流接触器和引燃管。作为无触点大电流开关的可控硅具有体积小、无噪音、使用方便等特点。特别是它的压降只有引燃管的1/10,使电力可以得到有效的利用。随着储能电解电容器的发展,储能式焊机的储能量可以达到很大,体积却很小,充电电压由电子开关精确控制且连续可调,并由电压表监视。线路附有过压保护装置,防止击穿储能式电容器。

      由于电容器储能焊机的充电电流远小于放电电流,因此,它对电网的冲击很小,对电源功率的要求也不高。另外,由于它的放电时间极短,在电源电压波动的情况下也能保证焊机性能的稳定。它的放电范围不存在交流电路中电流反向时出现的冷却间歇,因此,较适合于焊接导电性和导热性良好的轻金属,如低碳钢、可伐合金、不锈钢、镍铬丝和其他导电、导热性好的金属。

楼主:

谢谢!!
能讲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这可能需要你去查些资料了。

网友(2007-03-02):

实用绝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