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零件在装配图中却显示不出来---[请教]

楼主(2006-12-16):
我用PROE画好了零件图,想把它们装配起来,可是有些零件在装配图中却显示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呀,问问各位大狭!!!!

网友:

是否单位不相同,大小相差太大,看不清小的,以为不显示。

楼主:
Re: Re:PROE,零件在装配图中却显示不出来---[请教]

可是那些基准面都有的呀。就图形没的!!

网友:

同2楼的观点。你装配用的零件图有些用的是英制模板,而有些用的是公制模板,它们的大小相差25.4倍(1 英寸=25.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