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金属材料的命名方法?

楼主(2006-12-16):
 谁可以告诉我常用金属材料的命名方法?是对照以前的国标命名方法与现在的命名方法 具体的有何区别 和优缺点!

  谢谢!可以回帖  也可以联系我的QQ  45837023

网友:

楼主直接说想要哪种材料的标准,这样会容易回答许多,简单的金属,不容易回复呀!

网友:

1.中國國家標準(CNS)
(1)鋼鐵的規格
  中國國家標準CNS是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的簡寫,CNS對鋼鐵材料的編號主要依據CNS 109 G1001(公佈:民國36年3月,修訂:民國85年3月)原則上由下列三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為材質,鋼鐵材料大部分以S(Steel鋼)或F(Ferrum鐵)
   表示。
  第二部分有兩種不同的表示法;
   a.表示標準名稱或是製品用途。常用的有-P:Plate(薄板) 、 T:Tube(管) 、 U:Use(特殊用途)
   W:Wire(線材) F:Forging(鍛造) C:Casting(鑄造)
   例:S P CC:Plate,鋼板(冷軋)。
   S UP:Use Spring,彈簧用鋼
   b.用於結構的鋼料(包括結構用碳鋼及合金鋼),代表主要合金元素或含碳量(結構用碳鋼時),表示含碳量時,通常以含碳量之100倍數值表示,
   例:SCM420:鉻鉬鋼,第420種
   S25C:碳鋼,含碳量0.25%。
  第三部分為該材料之種類號碼,或是最低抗拉強度、降伏強度。若是表示最小抗拉強度或最小降伏強度,通常以三位數字表示。
   例:SCM 420 表示鉻鉬鋼中編號420的材料
   STB 340 表示鍋爐及熱交換器用鋼,抗拉強度不
   低於340 N/mm2。
  以與合金量之表示法有所區別。常用於建築結構用等不須規定含碳量鋼料的場合。

  註:機械結構用鋼料的符號
  機械結構用鋼料使用很廣,因此CNS 2608 G2018特別在附錄2中說明適用範圍及其符號所代表的意義:
  適用範圍:機械結構用碳鋼鋼料及結構用合金鋼鋼料種類符號之組成。
   a.符號順序為鋼之主要合金元素、主要合金元素含量或代表值、附加符號。其中除鋼之代表符號S、碳之符號C之外。
  附加符號由第一群及第二群組成,
  第一群—為鋼料為改善其性質(例如切削性)所添加的特殊元素
  (例)改善切削性之添加元素

  基本鋼    附加符號
  鉛添加鋼    L
  硫添加鋼    S
  鈣添加鋼    U

  第二群—為鋼料除化學成份之外的保證特性
  (例)保證特殊特性之添加符號

  特性    附加符號
  硬化能保證鋼    H
  表面硬化用鋼    K

  (例)
   S 30 C:碳鋼,含碳量0.30﹪
   S 20 C 4:碳鋼,含碳量0.20﹪第四種構造用碳鋼
   S(55)C:一般構造用碳鋼,最小抗拉強度55kg/mm2
   S85WMo(HS):含碳量0.85﹪的鎢鉬高速鋼
   OS90C(T):以平爐煉鋼法提煉,含碳量0.9﹪的工具鋼
  b.碳含量的代表值。
  (2)鋁及鋁合金的規格
  鋁及鋁合金之種類及符號係依CNS 2068 H3021之規定,適用範圍為鍛鋁、鍛鋁合金(以下簡稱鍛鋁合金)及鑄鋁、鑄鋁合金(以下簡稱鑄鋁合金)之合金種類及鍊度符號。
  鍛鋁合金之編號依其合金成分,共分1xxx~8xxx系,另有9xxx系為備用,,鑄鋁合金之規格亦分1xxx~9xxx九系,其中6xxx系為備用,這些已如第九章所述。
  而所謂”鍊度”係指”製造過程中,依加工、熱處理等條件之差異所獲得機械性質之區分”。鍊度符號又分為基本符號與細分符號。基本符號為一字英文字母(大寫),細分符號為一位數字或多位數字組合並附在基本符號之後。
  a.基本符號
  鋁合金的鍊度基本符號分為四種。
  b.細分符號
  鋁合金鍊度之基本符號H及T之細分符號,依下列規定。
  鍛鋁合金的編號及化學成分。
一般材料的化學成份與機械性質是息息相關的,因此常用的材料編號大多是以化學成份命名為主,再輔以機械性質(如第七章部分材料的規格敘述)。由於材料範圍很廣,因此本章內容,主要以鋼鐵材料的編號為主,另外輔以部分非鐵金屬及非金屬材料來做說明。
在工業上,鋼鐵材料(包括碳鋼在內)必依其化學成份,使用一定的編號以利於選用,這是基本的認識。目前,在我國較常用的規格有三種:中國國家標準(CNS)、日本工業標準(JIS)、美國鋼鐵學會-美國汽車工程師學會(AISI-SAE)。另外德國工業標準(DIN)和美國統一標準編號(UNS)相關業界有時也會採用。而其它還有常見的各國規格名稱。

网友:

先发过钢铁的给你应应急吧!不知道是否好用!

网友:

我也发一份,希望对LZ有用.

网友:

谢谢青青子衿

网友:

瓶子的是台湾的标准吧

网友(2007-01-18):

呵呵,是呀!
我在台企工作,所以就发了,不过基本与国标一致的

网友:

楼主要的资料《金属材料》等相关大、中专教材里都有,对学机械的来讲,这是基本常识,看来楼主不是学习机电的。

网友(2007-10-28):
呵呵 小弟帮忙把三楼的变成简体吧!

1.中国国家标准(CNS)
(1)钢铁的规格
  中国国家标准CNS是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的简写,CNS对钢铁材料的编号主要依据CNS 109 G1001(公布:民国36年3月,修订:民国85年3月)原则上由下列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材质,钢铁材料大部分以S(Steel钢)或F(Ferrum铁)
   表示。
  第二部分有两种不同的表示法;
   a.表示标准名称或是制品用途。常用的有-P:Plate(薄板) 、 T:Tube(管) 、 U:Use(特殊用途)
   W:Wire(线材) F:Forging(锻造) C:Casting(铸造)
   例:S P CC:Plate,钢板(冷轧)。
   S UP:Use Spring,弹簧用钢
   b.用于结构的钢料(包括结构用碳钢及合金钢),代表主要合金元素或含碳量(结构用碳钢时),表示含碳量时,通常以含碳量之100倍数值表示,
   例:SCM420:铬钼钢,第420种
   S25C:碳钢,含碳量0.25%。
  第三部分为该材料之种类号码,或是最低抗拉强度、降伏强度。若是表示最小抗拉强度或最小降伏强度,通常以三位数字表示。
   例:SCM 420 表示铬钼钢中编号420的材料
   STB 340 表示锅炉及热交换器用钢,抗拉强度不
   低于340 N/mm2。
  以与合金量之表示法有所区别。常用于建筑结构用等不须规定含碳量钢料的场合。

  注:机械结构用钢料的符号
  机械结构用钢料使用很广,因此CNS 2608 G2018特别在附录2中说明适用范围及其符号所代表的意义:
  适用范围:机械结构用碳钢钢料及结构用合金钢钢料种类符号之组成。
   a.符号顺序为钢之主要合金元素、主要合金元素含量或代表值、附加符号。其中除钢之代表符号S、碳之符号C之外。
  附加符号由第一群及第二群组成,
  第一群—为钢料为改善其性质(例如切削性)所添加的特殊元素
  (例)改善切削性之添加元素

  基本钢    附加符号
  铅添加钢    L
  硫添加钢    S
  钙添加钢    U

  第二群—为钢料除化学成份之外的保证特性
  (例)保证特殊特性之添加符号

  特性    附加符号
  硬化能保证钢    H
  表面硬化用钢    K

  (例)
   S 30 C:碳钢,含碳量0.30﹪
   S 20 C 4:碳钢,含碳量0.20﹪第四种构造用碳钢
   S(55)C:一般构造用碳钢,最小抗拉强度55kg/mm2
   S85WMo(HS):含碳量0.85﹪的钨钼高速钢
   OS90C(T):以平炉炼钢法提炼,含碳量0.9﹪的工具钢
  b.碳含量的代表值。
  (2)铝及铝合金的规格
  铝及铝合金之种类及符号系依CNS 2068 H3021之规定,适用范围为锻铝、锻铝合金(以下简称锻铝合金)及铸铝、铸铝合金(以下简称铸铝合金)之合金种类及炼度符号。
  锻铝合金之编号依其合金成分,共分1xxx~8xxx系,另有9xxx系为备用,,铸铝合金之规格亦分1xxx~9xxx九系,其中6xxx系为备用,这些已如第九章所述。
  而所谓”炼度”系指”制造过程中,依加工、热处理等条件之差异所获得机械性质之区分”。炼度符号又分为基本符号与细分符号。基本符号为一字英文字母(大写),细分符号为一位数字或多位数字组合并附在基本符号之后。
  a.基本符号
  铝合金的炼度基本符号分为四种。
  b.细分符号
  铝合金炼度之基本符号H及T之细分符号,依下列规定。
  锻铝合金的编号及化学成分。
一般材料的化学成份与机械性质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常用的材料编号大多是以化学成份命名为主,再辅以机械性质(如第七章部分材料的规格叙述)。由于材料范围很广,因此本章内容,主要以钢铁材料的编号为主,另外辅以部分非铁金属及非金属材料来做说明。
在工业上,钢铁材料(包括碳钢在内)必依其化学成份,使用一定的编号以利于选用,这是基本的认识。目前,在我国较常用的规格有三种:中国国家标准(CNS)、日本工业标准(JIS)、美国钢铁学会-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AISI-SAE)。另外德国工业标准(DIN)和美国统一标准编号(UNS)相关业界有时也会采用。而其它还有常见的各国规格名称。

网友:
公司试制新产品,一品2图号的事常有,开发不出文说明是等同的(有图纸证明,事实上量产等同生产了N年发也不行)制造宁可停线也不生产,真是气人。有图纸除材料外均相同,材料分别是SWPA、SWPB。请问2牌号的含义,多谢了。

网友(2008-03-14):
不錯不錯,非常感謝,有了個基礎

网友:
钢的国标解读

钢的国标解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我们的国家标准解读吗?下来看看.

网友(2009-07-16):
镸見识了,資料要善於分类,查找才容易,这些資料坊间都能找着,但得花时间啊

网友(2009-08-24):
非常好文,谢谢分享

网友:
向漂流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