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怎样合并 修剪的样条曲线

楼主(2006-12-16):
pro/e 怎样合并 修剪的样条曲线,哪位高手知道啊,

楼主:

复制 逼近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在造型里面可以合并。

网友(2011-06-30):
复制  逼近

网友:
全选后,Edit->Convert to->Spline, 我用的是英文版,如果你是中文版自己翻译试试吧  这个应该是你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