镁合金钝化后仍旧氧化怎么解决?

楼主(2006-12-16):
我公司用的是AZ91D镁合金,除油 水洗  以后 钝化生成铬酸盐膜

由于是大批量进行生产,每次都是上百件一起做的,结果发现由于水带的很多,过了几个小时就会出现氧化白点,请问如何解决好。

+ e6 {; d* M g

目前我都是采用烘箱烘干处理才不氧化的,有没有什么方法能不使用烘箱,在工件表面带有水分的情况下不氧化???

由于钝化液是和外厂家购买的,具体配方不清楚。铬酸盐膜方面的

网友:

楼主网友好!

用钢筋做个网状离心机,离心的同时一并向旋转中心处送风。

离心机网状笼一定要坚固,开启时,离远点,以免发生危险。

syw  061216---21.37

楼主:

能不能通过修改工艺或者别的方法,使的镁合金钝化后可以在带水的情况下不氧化啊

网友(2007-02-14):

好象行不通,难道要直接喷涂油漆吗?

网友(2007-06-12):

可以用风刀祛除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