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40活塞式压缩机填料函泄漏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12-17):
关于4M40-27.8/15-314型活塞式氮氢气压缩机填料函泄漏的问题,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该类压缩机填料采用的水冷冷却式(每个填料盒均匀分布12个水道孔,刚性连接,丁晴橡胶胶圈将水腔与气腔隔开),但最近检修时,发现漏气问题解决后却发现冷却水往外泄漏(填料压盖处或组装定位拉杆处),于是使用涡轮机密封胶涂抹各个填料盒刚性密封面(胶圈外,主要封水),但处理效果依旧不理想;有时水能密封,但试车检验时刚一加负荷(最终级排气表压0.05MPa),填料又封不了气,小弟已黔驴技穷了。现将主要疑虑罗列如下,望各位专家不吝下教!
1、工人们已抢修了20天,30余次,相信不是我们的检修质量或技术工人素质问题;
2、填充式聚四氟乙烯材质的三瓣环、六瓣环(异形三瓣环)以及减磨铜填料是实时制造的,产品质量诸如接触面粗糙度、规格尺寸等应该有保证;胶圈也是换了又换,填料盒间的预紧力相信足够。

3、减磨铜填料由三瓣改为整体,再改为节流环状......径向间隙有保证,尽量不与活塞杆接触又不过大;
4、填料的轴向间隙严格按照原图纸指示、安装,绝对能保障此三种填料在填料盒的自由热膨胀而不会挤压变形失效;
5、我们将填料拆卸,分别采用整装和散装,严格调整填料压盖的径向间隙均匀,但整装漏气,散装漏水;
6、诚然,活塞杆有磨损,但未超过标准规定范围,且拉毛、损伤的部位均做过油石处理,再则四氟环有弹簧(回弹率绝对够)包束保证其紧紧围裹住活塞杆;后担心是活塞杆的圆度超标,但我们开空车使填料与其磨合2小时,在温度缓慢上升过程中(室温至50℃),四氟环内圈会自动适应活塞杆的不规则圆形状;
7、关于活塞杆圆跳动。因为以前为保证最终段汽缸活塞力平衡而采用了尾部活塞杆,而尾杆是悬臂式,无法像前端有十字头保障,因此我们无法保证圆跳动在规定范围内,但还不至于离谱。
8、关于活塞杆的弯曲变形,我们将活塞杆送回原制造厂家校正,但并未发现超标;
9、填料盒两端接触面平行度及平面垂直度都严格打表控制,却发现填料盒接触面的光洁度与冷却水的泄漏率不成正比,无奈下涂抹密封胶的举措也无法解决。

8 [2 s1 H t

小弟另外的怀疑:
填料盒设计问题(没资格与厂家理论)、填料函室的变形(大手术)、汽缸是否与中体中心度保持一致(大手术)、活塞杆中心线是否与十字头中心同轴(大手术)等等。

大手术现在是不可能的了,上面几位老总全都是巴依老爷,而我又不是阿凡提......

哦,补充一句,新填料盒、新活塞杆等备件,厂家短时间内无法提供......爆汗!

再补充一句,有次试车期间,填料函偏磨发生泄漏爆炸......那14Mpa的氢气烟火场面恢宏博大,跌宕起伏,震憾心魄,堪比《星球大战》!幸亏小弟拖了2名助手挡在前面......

现在问题是能否死马当活马医几回,希望大大们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对此类填料漏气漏水提点宝贵的意见!

网友:

楼主

+ I) F& L1 @ Q% n$ a

通篇文章看到倒数第三行时,我知道你肯定没受伤,

我关心的是被你拖到前边的2名助手伤的怎样?

网友(2013-06-08):
看看切向环和径向环有没有装错位置!径向环总是装在压力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