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液压,又想投资一个液压站生产厂---[请教]

楼主(2006-12-17):
各位兄台好: 小弟不太懂得液压,但又想投资一个液压站生产厂,不知道哪位老兄能帮我,告诉我液压站市场和销售方面的一些信息,小弟会感激不尽。 谢谢 衷心感谢!!

网友:

请把情况说详细一点,提出具体问题。否则别人无法有针对性的帮助。比如,你不懂液压,为何要搞液压站呢?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们当地搞机械加工的不少,比如说,微型装载机、化工机械。而且搞液压的很少,因而想在液压方面投资。 我想请教的是,液压站,主要是什么设备上用。生产这些设备的厂家是否也是自己生产液压站。液压站的市场前景怎么样。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液压系统都是跟应用紧密相联的,不同应用系统,液压系统也很不相同。换句话说,液压系统几乎没有什么通用性可言。通用的是元件,但是,做元件的有很多公司了。做液压系统,元件几乎都是外购,只有油箱,一些油管自己做了。一些油缸具有一定的通用性,有这方面的标准。
. ~1 k* O5 d: j" k如果要做的话,可以做油路块。或者把整个系统包下来,客户提供原理,自己再去设计结构,满足客户要求。

网友:

液压系统和电气都是为实现主机的功能动作服务的控制装置,从属于主机.

网友:

投资少,前景不错

网友(2008-08-29):
请一到两名学液压的工程师就解决了,你只管投资和收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