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台你不了解的车床 对刀时该大多少?

楼主(2006-12-17):
也就是告诉它一个不正确的坐标 这个坐标应该和尺子上的相差多少?

我指的是一台你不了解的床子

网友:

就按实际的输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

该怎么输入还怎么输入啊,

网友:

1,任何你了解与否的床子都有一种明确的对刀方法,坐标有相对,绝对和机械坐标等,只要你了解这些坐标就好,脑子里最好把坐标走向都能想象出来。
2,床子的精度与你用卡尺或者千分尺等尺具是没什么原则上的关系,也就是说你的尺具在怎么精度高,而你的床子在主轴和刀位走向上有问题,一样不能控制公差等级。
3,经验其实是很好的一件工具,有些人车削的时候不用试车,一刀下去就能把握要求的公差。
4,车间的环境也可能影响你测量上的精度。
我没什么水平,只是点拙见,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指点。

网友:

好象你说的是对刀的情况,是我理解有误。我一般在新床子对刀的公差能控制在0.1毫米左右,要是用时间长了也就是0.05毫米左右,这个床子也是有灵性的,不要嫌我讲的神神叨叨的,确实有菱形。有经验的人,为啥说他们有经验,就是因为他们能把握好它的情趣。

网友:

你试车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对的,根本还在试车上。

网友:

(根据材料的差异)多次试车就可以算出的

网友(2007-02-15):

一般来说,单边应该大0.2mm左右,以便你测量后再补正还能够再干一次,不用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