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卷机的皮带跑偏如何调整?---[请教]

楼主(2006-12-17):
 各位行家

助卷机的皮带跑偏如何调整啊

网友:

两边加挡轮试试

网友:

很专业,可以不可以提一下具体结构,让大伙分析一下

网友:

要看是那种助卷机 我就以 吉米森尔20辊轧机的助卷机说以下 :1.要先把上摆臂松开 在 去调那个偏心轮.2.你要知道你的皮带向那边骗 才能去调.3.一般的调整方法是 顺时针是生高 逆时针是 降低

注意: 这个偏心轮  两种单边的 或 双边的 你 要具体看下你的设备了

 H" [

网友(2007-05-30):

给你提供几篇文章,供参考

网友(2007-09-22):

皮带助卷机一般设计有用可调节螺栓固定的可以调整的辊轮,
如果正常使用时总是朝一边跑,则可以将缩紧螺栓松开后调整辊轮,再锁紧。
要慢慢调,调整完之后要观察一段时间,还偏则要继续调整。

网友:

附图
右边三个轮子最上面那个是可调的

网友(2008-05-30):
助卷机图纸有吗,上传一份

网友(2009-11-10):
一是注意调整导辊的安装精度,二是个别导辊可以做成中凸辊。

网友(2011-01-16):
回复 网友A:

感谢提供全面资料,很不错,谢谢

网友(2011-03-23):
以前我们彩涂线上的助卷器皮带总是几个月就换一条   后来稍调小些拉紧缸的油压用的时间还长些

网友(2011-08-11):
我们这里是做助卷器皮带的,希望有机会能为有需要的朋友效劳!
我的联系方式是:13751752029,QQ:53763097,小黄

网友:
各辊加工成两端带锥面的,两段均约占辊子总长的五分之一。

网友(2011-10-02):
最好有你要调的皮带的助卷器图纸!
其实调节都一样,看看周围的零件,每一个肯定都有用。看看连接到那,看透了就都会调了

网友(2012-03-16):
大家好,我管着一台抱臂式皮带助卷器,现在皮带老是往一侧偏,
我请教老师傅说这种助卷器那面松往那面跑,我按照这种说话调节助卷器上的偏心辊,
把松的一侧升高,领一侧降低,但是这种现象还是没什么变化。
我想问一下是老师傅说的不对还是我调整的少?我的偏心辊最多能调整3mm 也就是上升或者下降最多3mm

网友:
你好。不知道你的助卷器是什么样的?我现在的也偏,QQ103273 希望能互相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