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的伺服阀必须清洗校验么?---[请教]

楼主(2006-12-17):
请教有关伺服阀维修的问题

通过代理询问BOSCH和MOOG上海售后的伺服阀清洗校验,不换件的报价为伺服阀原价的55%,而咨询国内一些维修厂家只要10%或一两千元一台次。请教各位大虾:进口的伺服阀是不是非要售后的清洗校验,国内的厂家可以吗?(新手恳求!)

网友:

用过一些伺服阀,从没有这样做过.

网友:

我还第一次听说清洗校验伺服阀要这末高的价格,我认为没有必要非要原厂家校验,国内的应该也可以,只要校验后的各项技术指标在实验台上测试和原来的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一个国内的厂家就可以,前提条件是认真清洗,其实国内的好多厂家工作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2007-03-16):

可以和成都烽火机械厂联系一下,他们的伺服搞得不错.

网友(2007-08-13):

没必要到原厂修理,找一个国内的厂家就可以。伺服阀超过80%的故障都是因为油液污染,上试验台进行清洗调校就可以了,我们用的伺服阀一直送到汉中海利通公司修理,质量还不错。

网友(2007-10-20):
液压大师

因为伺服阀的价格比维修费要贵,所以定期清洗,校正是必要的。伺服阀的维修必须到专门的地方,一般都是不允许拆的~

网友:
我们使用过一些BOSCH伺服阀,对于伺服阀,出厂时已调校好,不需额外调校。
虽伺服阀对阀芯位置可控,但其控制精度还需外部检测元器件反馈信号,所以即使阀芯基点位置出现轻微偏差,也不用校准。控制系统会依据实际情况对其实时补偿。但如阀芯基点位置偏差较大时(非常少见)最好更换。

网友(2008-08-18):
你可以与汉中的李工联系一下,他们是做电液伺服阀生产的,我们厂的阀都是他们给维修的,13909163617

网友:
对于伺服阀,出厂时已调校好,不需额外调校

网友(2008-10-22):
电液伺服阀维修调试-13909163617;

进口系列

OOG系列伺服阀
TS系列伺服阀
OSCH REXROTH 系列伺服阀
4 PARKER系列伺服阀
ICKERS 系列伺服阀
6 DOWTY系列伺服阀
7 ATOS系列比例伺服阀
·

国产系列
F 系列伺服阀
F、YFW 系列伺服阀
F系列伺服阀

网友:
可以和汉中秦峰联系一下,他们的伺服搞得不错.

网友(2010-07-05):
可以与我公司联系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液伺服阀, 如有客户需要相关服务。我公司
热忱为您服务!
无锡华通
钱卫
13485038798

网友:
我们用的都是BOSCH和MOOG的,一般坏了就换新的,换下来的都扔了,没人管没人问的,谁要 我可以拿给谁,只要成本的20%回扣就可以了,需要的联系我

网友:
上海有很多维修伺服阀的公司,业务量大,价格公道,技师们在伺服阀维修行业均有35年以上的维修经验。
有需求可联系本人。提供加急处理,特事特办。
QQ:895202187

网友:
只要校验后的各项技术指标在实验台上测试和原来的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