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机械应用的凸轮(有图纸)

楼主(2006-12-17):
我在四色印刷机上应用的一个凸轮,大家看看,抛砖引玉,共同讨论凸轮设计。

楼主:

这是用数学模型计算出的坐标画出来的轮廓,

楼主:

设计印刷机械上使用的凸轮,主要考虑的因素有:凸轮转数,摆杆速度和加速度以及跃度,基圆直径,最大压力角,恢复力(考虑恢复弹簧设计,弹性系数),凸轮(执行机构为叼纸牙)交接补偿值,凸轮的热处理,从动件滚子的选择,加工刀具直径,刀具补偿等等,如果考虑噪音,精加工还要考虑凸轮轮廓的曲线磨削,粗糙度0.8;通常精铣1.6也可以接受.

网友:

请问,您这凸轮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变角速度吗?

网友A(2008-02-09):
我不知道您是做什么?或者说您想知道甚么?你的凸轮应该是印刷机的开牙凸轮,并且凸轮设计中应该有凸轮的材料,从动滚子一般采用Φ80的专用滚轮,并且刀具补偿有Z轴补偿和直径补偿,如果加工中不需要变换刀具就不需要这些,这也不应该是设计考虑的问题。只需给出最小加工刀具直径,不要出现根切或者切不满的现象,破坏凸轮轮廓就可以了。

网友(2008-06-29):
凸轮

似乎不错我有些看不清能否上传×.dwg(*.dxf)格式文件谢谢!

网友B:
楼主那个是用在胶印的凸轮吗?偶也传个轮转式不干胶用的凸轮,

网友:
楼上的是串墨用的!

网友(2008-08-31):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您是做什么?或者说您想知道甚么?你的凸轮应该是印刷机的开牙凸轮,并且凸轮设计中应该有凸轮的材料,从动滚子一般采用Φ80的专用滚轮,并且刀具补偿有Z轴补偿和直径补偿,如果加工中不需要变换刀具就不 ...

Φ80的专用滚轮?是不是有点吓人!我们平时所用的滚轮也就是图中所示的Φ22的螺栓轴承,但不是在印刷机上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提到HRC53~56这样高?提高接触强度?还望楼主能详细介绍一下应用的环境。

网友(2006-12-17):
我在四色印刷机上应用的一个凸轮,大家看看,抛砖引玉,共同讨论凸轮设计。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2010-11-06):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是用在胶印的凸轮吗?偶也传个轮转式不干胶用的凸轮,

请教老师“这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图啊。

楼主(2011-01-12):
这个就是AutoCAD Mechanical 软件,但是凸轮使用另外的数学模型计算出坐标后倒入CAD中画出来的轮廓

网友:
这个图纸我就看看
如果上面有英文需要翻译的  我可以试试
哈哈

网友(2011-05-20):
东西不错啊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2011-07-04):
回复 网友C:

窜墨的?能给个具体结构吗?速度能多快呢!?多谢!

网友(2011-08-09):
印刷机上的凸轮真没接触,包装机械上的倒是做过不少,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点评):
印刷机的凸轮对某一时刻的速度有严格要求,因为纸张要保证同速交接,才不会造成撕坏纸张!此外,收纸处的放纸凸轮要求能适应高低中速时的稳定放纸需求!

网友(2011-12-07):
不结合运动就的不叫凸轮,是画纸画不圆

网友:
发觉自己对凸轮的知识太少啊

网友(2012-09-05):
引用 网友D:
图中的槽宽给的间隙还是蛮大的,不知道实际用起来效果怎么样啊?图纸实用SW出的吧?那凸轮廓线用什么软 ...

用ug可以设计精确凸轮廓线,

网友:
你凸轮太简单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点评):
LZ的凸轮看起来像是滚筒开闭牙凸轮。若曲线没经过优化的话确实比较简单(图中没注释采用什么曲线)。反之,那就是LZ的NB之处了!

网友:
发个CAM研究一下

网友(2012-12-03):
看着像是离合压的凸轮

网友(点评):
很好奇,哪种胶印机离合压采用这样的凸轮?

网友(点评):
一般离合压采用的是气动式的,即双行程气缸+偏心轴承套。

网友(2013-06-28):
海德堡的飞达凸轮轴,请问谁可以加工?

网友(点评):
海德堡这么NB?双共轭凸轮与轴是一体的?这成本该多高啊?为什么不采用键链接呢?

网友(点评):
装配精度问题

网友(2015-01-18):
发觉自己对凸轮的知识太少

网友:
凸轮在往返运动中应用很广泛

网友(2015-08-09):
下面个两个问题是不是涉及到行业秘密了,
1,您设计的凸轮上升和下降曲线分别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曲线?
2,您设计凸轮的专业算法是参考的哪个算法?若只是采用教科书,或是机械手册上介绍的,可能很难达到您在其他帖子里说的印刷速度,和印品质量。

个人一点观点,一直从事凸轮设计,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