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电子图板不能正常使用---[请教]

楼主(2006-12-17):
我新装的CAXA电子图板,出现如下问题,哪位大侠知道?望赐教。

网友:

是盗版的
看看说明
有一个破解程序的!!!

网友:

安装程序前文件夹里有一个Eb
安装后在bin的文件夹里又出现一个新的Eb
将原Eb复制粘贴取代新的Eb即可

网友:

有加密狗,没有狗是不行的,现在网上有很多,已经破解了的

网友:

盗版软件吧!!
  看看文本文档"说明" ,应有一个破解程序!
 有一种可能性是:大概有文件夹里有一个Eb, 安装后的文件夹里又出现一个新的Eb,
              要是这样就将原Eb复制粘贴,删除新的Eb.
还有有一种可能性是:盗版软件加密狗没破戒全,这样更好办,重下一个就可以OK了.

网友:

请将EB.exe或Creak.exe复制,粘贴到CAXA/BIN目录中并替代原文件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赐教。
请问是不是这个,我的电脑打不开,用什么可以打开呀?

网友:

好象不是你说的那个,我传一个给你,你的CAXA如果是07版的就好用。解压后按照楼上的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这个,
1.安装序列号:随便填
2.安装结束后将Crack目录中的Eb.exe文件复制到安装路径\CAXA\CAXAEB\bin中覆盖即可。
或者你在CAXA原文件夹下找SN的文本文档,可能有所说明。

楼主:

谢谢各位了!

网友(2008-09-25):
下载下来看看,试试

网友(2009-07-01):
有一个破解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