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车 G71循环怎样区分有无凹槽零件?

楼主(2006-12-17):
华中HNC-21中外径粗车复合循环分

    无凹槽加工:G71U(d)R(r)P(ns)Q(nf)X(x)Z(z)F(f)S(s)T(t);

7 v* N6 A" m `& Q

有凹槽加工:

! n+ ^ d

   G71U(d)R(r)P(ns)Q(nf)E(e)F(f)S(s)T(t);

FANUC的无凹槽的加工

 {1 K

                       G71 U(u)R(r);

                       G71 P(ns)Q(nf)U(u)W(w)F(f)S(s)T(t);

请教有凹槽轴的加工呢,使用上与无凹槽的有什么区别吗?先谢了!

网友:

我用的华中21系统怎么用这一种格式就可以完成各类外圆零件的加工呢?G71U(d)R(r)P(ns)Q(nf)X(x)Z(z)F(f)S(s)T(t);
有时间再研究,上课去了!

网友:

所謂凹槽就是口袋加工吧?
FANUC要把參數打開才能使用(一般都鎖住,小日本的標準作法)
開參數的同時,機床內所有程式都將刪除(會有提示選項)
參數開好後根一般寫法一樣差別在循環程式Z軸要移動

网友:

忘了一重點!
凹槽(口袋加工)必須很注意刀具路徑干涉.
例如三角形跟菱形刀所能加工的凹槽.
如果不注意會有過重切銷撞車的問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由于最近总加班没时间上网。
关于G71用于凹槽时的参数修改FANUC编程说明书上应该有吧,忙过这两天我会查书试一下

网友:

G71只能加工连续递增或连续递减的形状

网友:

楼主,你看过循环轨迹点图谱吗?
分析和研究用的。
好像现在的书上都有了哦
你看那图谱就知道什么时候用有槽什么时候用无槽了哦
关键是根据刀具和工艺来选择的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大虾,我知道什么时候用有凹槽什么时候用无凹槽,在华中世纪星系统经常用,但funac上有凹槽的没用过,不知道格式或参数有什么样的要求,这个试一下应该会好点,但最近一段没时间试验

楼主:

在宇龙数控加工仿真软件中试了一下,G71有凹槽的加工格式跟无凹槽一下,等着上机床上再试吧

网友(2007-01-20):

G71只能加工连续递增或连续递减的形状
不能加工凹槽呀.

网友(2007-03-07):

G71U R
g71P Q  U W F S T
FANUC的
G71不能进行凹槽的粗加工
只能做单调递增或递减
也就是说在加工过程中X轴是不会动的
一般都是先用G71加工流量。
而后有槽字的地方用G73加工

网友(2008-01-09):
请问有凹槽E(e)参数 代表什么意思?
我用华中 从没用过此功能  谢了

网友:
不能加工凹槽  那么 楼主提到E(e)参数 代表什么意思?
有没有高手回答?

楼主(2008-02-09):
请教:带凹槽轴类零件与G71

虽然问题还没有解决,但非常感谢大家!
1.用的是FANUC-0I-TC,试过G71加工附图中的零件,加工后R60部分为红色轨迹,产生多切,不知道为什么?
2.说明书中注了G71只能加工单调递增或递减的轮廓。但有朋友说编程中经加工ns段可以X、Z轴同时移动来加工此类零件,试过了有报警,是否需要改系统参数?查过说明书,未找到相应参数,有用过的朋友请帮忙找找参数号,谢谢了!
3.xinyinbin的方法,我觉得应该可行,谢了,上班后我试试看。
4.此类零件用华中的G81的第二种方式很方便,其中e为精加工余量,即X方向的等高距离。

网友:
E为什么

其中e为精加工余量,即X方向的等高距离。能不能解释下,我理解是E为X方向的精车余量,我喜欢留30丝精车,是不是是   E0.3        ????请各位指教!!!!!

网友:
是   E0.3

网友:
谢谢,16楼,我的手机号15851120281,请多指教。。

网友:
G71fanUC系统的和具体机型来分的,老的机床没有凹的功能,新的就有的
或者换版块,要钱哦,呵呵

网友(2011-09-28):
发那可 td   可以的 。。。。

网友:
G71有两种格式,类型1只能加工递增或递减的单调曲线;类型2能够加工凹槽,但只有0i系列和31i系列有,0i-mate系列都没有这个功能。使用类型1还是类型2取决于编程格式,同时指令x和z就是使用类型2,具体可以查用户手册~

网友:
FANUC数控车 加工凹槽零件可用G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