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机械齿轮设计样图---[如图,求助]

楼主(2006-12-17):
请看一下,图形中是否有不符合齿轮专业要求的标注,修形表示方法,如果这样提供给齿轮厂,能否符合要求?谢谢!

网友:

齿轮上那些孔的位置精确到0.01 但是没标公差 这样可以吗
为什么要用14度的压力角啊

楼主:

小的压力角,在中心距发生变动时,对齿隙的影响小,印刷机械对齿隙的要求有特殊要求;三个孔是装配螺栓用过孔,不必加公差

网友:

那标到mm就可以了啊 不用标到丝吧

网友:

中心距发生变动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设计上孔的理论位置就在那里,即使是小数,也不必圆整,这在绘制装配图很有用,能够精确反映相对位置;他就是个数字,基本尺寸,和公差没有关系。

楼主:

中心距发生变动:如加工和装配误差使中心距发生变大或变小时;印刷机械的齿隙仅0.04---0.08

网友:

印刷机齿轮的压力角是特别的.公制国家一般选15  英制的14.5   好处是在中心距发生变时,齿隙变化较小.
中心距发生变动是什么意思啊 ------印刷机齿轮中心距是要求变化的.以适应承印物厚薄差.

楼主:

纸张传递过程中的齿隙累计对四个色组的套准有直接影响,这是主要问题;如现在的单色胶印机,齿轮侧隙选用0.1mm的齿隙,对印刷单元的印刷效果也是没有多大影响的

楼主:

所以设计上,单色机齿隙普遍大,多色机传动链长,齿隙小,但累计的误差可不小.

网友:

这种压力角在国内生产的厂家比较少

网友:

楼主,你的4个孔怎么标注不是统一的,+-0.02,其他的都是自由公差,
不好检验啊!象59.75,好像自由公差能到0.3,那你的“丝”级就没有意义了!!!
还有,你的齿轮两个端面,我不知道是我的软件不对,还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标了个B0.02A,不是应该标注垂直度的吗????

网友:

而且,还有一个,是,你选的A向基准,应该标注在90+0.01-0.005的标注线上吧???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这好象是位置基准,应该是的!!
呵呵,仅供参考!!!

楼主:

to 12楼:设计上孔的理论位置就在那里,即使是小数,也不必圆整,这在绘制装配图很有用,能够精确反映相对位置;他就是个数字,基本尺寸,和公差没有关系。形位公差是垂直度,你的软件有问题,我用的是AutoCAD Mechanical 2000i power pack绘制的,有些图元你那里可能无法显示,是专业的机械设计软件,带有十三个国家的标准图库和设计软平台,如弹簧,齿轮,链轮等设计模块,有限元分析等等。

楼主:

to 13楼: 形位公差基准A应该作为形状基准,要求两个侧面对圆孔的垂直度要求,侧面和内孔时装配时的配合面,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误

网友:

to15楼:
     哦,是吗?我的软件用的是清华天河2002,问题可能是有吧!!
     呵呵!多谢前辈指点!小弟从事机械时间不长!

网友(2012-01-12):
学到很多东西,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