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硬铬用刷涂法---[如图,请教]

楼主(2006-12-18):
有1印刷机滚筒长期受酸 ,盐液腐蚀严重, 我想用刷涂法镀铬或别的,手工修补, 不拆机 .  请问是否可行.(我见过有人用过).要什么材料? 该如何操作?哪位愿意指导在下?谢谢先.

 q" t

  滚筒直径250mm 不是全周,有空档.  长690mm  材料是铸铁. 腐蚀部分在滚筒两边,各70mm左右. 被腐蚀深度0.05mm左右,表面还算平整.

图  看看类似的东西, 机构.

楼主:

没有人指导下?
Cr(NO3)3      H2C2O4
氨水     丁二酸      水合肼

不行就改镀铜.
CuSO4·5H2O +  H2SO4

网友:

应该可以,但要有刷镀设备。前处理和刷镀工艺过程基本同于槽镀。不同之处就是电解液是吸附在特制的阳极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