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00 to 6212(open zz 2rs)具体含义---[请教]

楼主(2006-12-18):
6200 to 6212(open zz 2rs);在轴承这块,这个怎么理解,具体的含义是什么?

谢谢你大帮助?我是新手

网友:

轴承代号
已有同仁发过,可以看看前面

网友:

这是一段轴承型号的(尺寸范围)

括号内为(开式, 两面防尘盖,两面密封圈)

楼主:

谢谢指教

网友(2007-12-10):
就是说从6200开始到6212之间的开式,双面带防尘盖的以及双面带密封圈的轴承,包括6200和6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