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弹簧这样的零件怎么装配?---[请教]

楼主(2006-12-18):
proe中弹簧这样的零件怎么装配???

网友:

针对弹簧,有个选项是 绕柔化 这里不好讲,在高级的教材里有的,自己可以去书店看,不一定要买书

网友(2015-08-28):
挠性化,设定参数关系啊

网友:
可以学习一下下啊

网友:
可以在零件里设置绕行也可以在装配里设置,有视频的 随便搜都有

网友(2015-10-21):
弹簧在装配中用挠性化

网友(2018-04-20):
突然发现我什么都不懂了

网友:
挠性化,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