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的智能扣件怎么使用?

楼主(2006-12-18):
在使用中总是提示未安装,可我已经装了啊!求助各位大虾

网友:

什么版本,2005,2006还是2007,确认是否已装,路径对吗?如果上述都正确,在工具\插件中是否钩选上该插件

网友:

打开设计窗口,把零件直接拖过来就可以了

楼主:

二楼的,谢谢!

网友(2011-10-12):
大侠们能否具体的讲讲心得,好让我也进步一下

网友(2015-09-06):
感觉好慢啊  还不如不用呢

网友:
先设定好配合,比如平行重合同轴,智能扣件主要针对于配合相同的部件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