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模具的时候是先装螺钉还是先装销钉?

楼主(2006-12-18):
请问装模具的时候是先装螺钉还是先装销钉?谢谢!

网友:

先把螺钉拧上,再装销钉,最后拧紧螺钉

网友:

你好,我在中山,今天就要去江门新会出差,对你提出这样的问题可以看出你很执着,其实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标准的,对于大模具如果底板先装销丁,那么由于销丁凸出的缘故,相配的板就只有抬起然后放下去了,这样枉花力气,销及孔也难对正,如果先装螺丝上面2个问题就可以避免了,虽然如此但在如果相配的那块板很厚,甚至它的表面是镜面需要保护时,问题又不同了,在小模具的装配中,其实多半还是先装销再装螺丝的,这样比较直观,利于分析装配重点.

网友:

支持3楼的观点,二楼说得也没错,只是工作习惯而已。

网友:

打定位销的目的是为了以后拆卸模具能够快捷方便准确的装配。

网友:

螺钉只能起到连接的作用,不能用来定位。所以要用销钉来定位。

网友:

我是做机床的,我们在装配汇中是先把要求精度的部件打好精度用螺钉安装固定好,锁紧螺钉,检查部件安装精度没有问题最后再打销钉的。因为如果你先打销钉打好后才发现安装部件精度没有达到要求,则要重新配过,再填原来的错孔,再打销钉。而且先用螺钉固定好了后打起销钉也方便点,起码不怕部件有移动,毕竟打销钉除了增加剪切强度外,还可以定位,为工件拆卸后的再安装提供便捷。我想在模具安装方面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网友:

打销钉的目的是为了拆卸维修模具后,再次安装模具时更为方便地安装。第一次安装模具应是先安装螺钉,再把要求有精度的部件打好精度,使安装部件精度达到要求之后锁紧螺钉,再打销钉。以后维修模具,要第二次安装,不用打精度,应先安装好销钉,之后安装螺钉,锁紧螺钉。

网友:

支持7楼的观点,螺钉只是粗定位,找正并确认后再销之,就不会再动了,维修时也方便多了。

网友:

我认为应该弄清楚他们各自的作用,就不难确定了。没有绝对的东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行了。

网友:

我原来以为销子全是定位销呢,看来还是学问少啊

网友:

请注意,
销钉孔是在螺钉拧紧后才打的,是为了再次装配的时候定位的!再就是,螺钉不能切向定位,再销钉可以,防止工作过程中错位!

网友:

我支持二楼的方法.

网友:

非常感谢,很好!!

网友:

与10楼的很有同感,所有问题必须先找出其根源,明白目的.

其他的只是方法与手段而已.

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宗",根源也

网友:

方法有很多,看时在什么情况要求下,从而选择一种最好的

网友:

受益很多,但还在支持二楼的说法.

网友:

支持2楼的,也支持13楼的!

网友:

第一次上这个论坛,学到很多东西,在次感谢。
    以往在学校学到的是先螺钉粗定位,再销钉定位,最后螺钉固定。
想不到还有怎么多讲究,

网友:

方法有很多,看在什么情况要求下使用,从而选择一种最好的

网友(2007-01-17):

一般是先装销钉,那样不容易因偏位而把销钉孔弄坏。

网友(2007-03-07):

二楼的答案很好

网友:

大家都有好见解!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对于模具而言,有时要调整间隙的,一般都是后装定位销。

网友:

肯定是先安装销钉咯

网友: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肯定是先用螺钉安装,调好间隙后用销钉定位,再拧紧固定。第二次以后使用先用销钉定位,再用螺钉紧固。

网友(2007-04-21):

晕~!!!!

你是不是做模的啊.这种最简单的问题也拿到这上面来问........

不管新(旧)模都要先锁螺丝.在打销丁....

网友:

应该先把螺丝带一下不要锁紧,然后在打销丁啦..

网友:

当然是螺钉

网友(2007-06-02):

2楼正确

网友:

8楼的朋友说的不错,应该是这样

网友:

打销钉的目的是为了拆卸维修模具后,再次安装模具时更为方便地安装,还有一个就是定位作用,所以支持8楼的朋友

网友(2009-09-23):
先把螺钉拧上,再装销钉,最后拧紧螺钉
我记得我考试时就按这评得分

网友:

这是简单问题,却是时常被忽略的问题。看过以上的每个回帖,

做模具的人错的多,搞机器的人对的多。唉!。。。

正确的做法是

先把螺钉拧上,再装销钉,最后拧紧螺钉
引用 网友A:

销钉的倒角是有限度的,不是很大的范围,因此,必需先把螺钉拧上,再装销钉,最后拧紧螺钉。

在精密模具中,销钉只是 “参考用” ,在一般模具中,销钉才是 “定位用” 。

网友:
实践出真知,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同意三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