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个CAD,只有administrator用户可用---[请教]

楼主(2006-12-18):
我在电脑是个局域网的PC,我今天装了个CAD,在administrator用户下就可以下常使用,可是到了我网络用户上就不能正常使用了,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啊,出出手啊。

网友:

我的笨办法就是:在将CAD卸载后在网络用户下重新装一下。

网友:

是AUTO CAD吗?是R14或2002,或2004。是用光盘安装的吗?我把AUTO CAD2004的文件夹放在共享里,谁都可以安装。

网友:

把CAD的可执行文件设为共享,权限为每个人

网友:

我认为只能是用户权限的原因,你的网络用户名不是ADMINISTRATOR权限!只要要求信息网络管理员把你的网络用户的权限改成ADMINISTRATOR就行了,如果你可以用ADMINISTRATOR权限登陆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改!
估计2楼的方法不行,因为如果连装好用都不行的话,你基本上没有安装软件的权限的!

网友:

对,应该就是权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