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阀电磁铁里的铜垫片做什末用?

楼主(2006-12-18):
请教各位,24V直流电磁换向阀电磁铁拆开以后,发现里面的一个环形铜垫片已经碎了,请问它是做什末用的,不装行不行,另外垫片为何不是全封闭的,而要开一个槽?

网友:

电磁阀里有垫片是调节阀芯的行程的

楼主:

我认为不应该是调节行称用的,原因如下:1,如果调节行程用没必要用紫铜的,而且还在圆环上开槽。紫铜的硬度本来就很低,肯定不耐冲击。铜又是稀缺资源,更没有必要在上面开槽。2,普通电磁换向阀如果真需要调节行程,可以采取其它方式,比如采用带罗纹的调节杆,可以无级调节。这种垫片方式无法调节。

网友:

这个是生产商降低成本的一种通用的做法。在直流铁里面没什么太大作用。其主要作用是用在交流铁中。做隔磁用。阀生产成一样的。换电磁线圈就可以交、直流通用。

网友:

谢谢4楼的

网友:

探讨嘛

网友:

隔磁

网友:

应该是阁磁用的不能省

网友:

骆驼草 网友好!

电磁铁断电以后,会有剩磁,如果没有这个铜垫片,让阀芯与磁回路中
的磁导体直接接触,这个剩磁就有可能将阀芯吸住……。

syw  070107---02.00

网友(2008-05-23):
这个铜垫片是用来矫正行程,避免衔铁吸在倒套断面上。
必须有。

网友:
同意开门造车的看法

网友:
是隔磁用的.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开门造车正解。我自制过直流电磁铁,如不加铜片电磁铁断电后不复位。

网友:
长知识了,今天又学了一着

网友:
有个问题,我拆解过力士乐的各种类型的电磁阀,垫片是有的,但绝对不是铜,可能是热处理过的钢
也能隔磁吗?

网友:
对垫片的作用长了见识,谢谢行家指明!

网友(2008-07-09):
顺便提一下,电磁铁上面的铜环都是有作用的,交流电磁铁上面的铜环是短路环,如果损坏的话会造成吸合时发生振动。